氙气放电频闪灯 带电路 懂数模电的大神来分析

楼主(2019-10-16):
以上两张图是网上找的, 有点不太形象。

下面这两张是打样出来,自己按照图片接好了元器件的, 接电,能闪,效果不错。

下面这个是我画好的电路图, 请各位给分析分析

好几年了,因为没学过数模电,一直没有把这个灯玩转,所以来请教各位会数模电的,或者有玩过这个灯的朋友,

这个灯是如何起振让灯闪的, 还可以简化电路吗? (图中, 475  225就是那俩红色的涤纶大电容)

我的最终目的是用单片机来控制它的闪灭间隔时间和 一秒钟闪的次数(一秒钟最多3次), 应该控制可控硅还是控制其他哪里?

网友A:
475电容应该是氙灯的能量提供电容,储能电容,升压线圈是触发氙灯启动的,高压激发氙灯,可控硅是产生间歇触发高压用的,由RC定时控制频率
,不用可控硅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5电容应该是氙灯的能量提供电容,储能电容,升压线圈是触发氙灯启动的,高压激发氙灯,可控硅是产生间歇 ...

如果用单片机来控制闪烁间隔和次数。,应该控制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单片机来控制闪烁间隔和次数。,应该控制哪里?

搞个光耦式的可控硅代替这个硅,用单片机控制它,较为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光耦式的可控硅代替这个硅,用单片机控制它,较为安全

就是光耦咯, 平时用的最多的就是817 ,

这个电路能简化么? 我感觉就是灯管两端加电,中间电极,给一个高压脉冲信号就可以, 那么这个脉冲信号是否可以直接用单片机引脚控制光耦给升压线圈一个放电信号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光耦咯, 平时用的最多的就是817 ,

这个电路能简化么? 我感觉就是灯管两端加电,中间电极,给一 ...

这个电路可能会在闪灯的瞬间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可能会在闪灯的瞬间炸掉。

不会, 已经没断电的情况下,工作过24小时了,

网友C:
完全可以,不过要注意这电路使用了电容限流来充电的,如果触发次数过快,就会导致能量来不急积蓄。高频闪烁需要更大的限流电容。但是太大也不行,可能会导致不能正常灭弧,使得电路锁死触发一次后电容就不能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不过要注意这电路使用了电容限流来充电的,如果触发次数过快,就会导致能量来不急积蓄。高频闪烁 ...

对, 以前就是按照另一个实体灯,那是用的两个电解电容, 按照它做的,一秒钟闪3-4次,  应该不会过冲吧,如果会的话,这个充电的方式是否可以改一改, 另外,  单片机来控制的话, 是控制哪个地方? 给出处提示,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以前就是按照另一个实体灯,那是用的两个电解电容, 按照它做的,一秒钟闪3-4次,  应该不会过冲吧 ...

看你的要求了,如果你要做那种物理实验用的高速频闪灯,那就得增加充电速度,加大电流。那么充电回路就要由MCU控制。每次触发之前切断充电回路,触发结束后再延时少许等到完全灭弧后再重新充电。保证可靠关断。

然后这个电路其实不理想,如果你要用MCU控制,因为不好得到MCU供电,并且比较难找到合适的光电耦合器隔离高低压部分。如果你能找到接收端耐受400V左右的光电耦合器,你可以把接收端两个极直接替代触发氖灯,发射端通过限流电阻接到MCU IO。就行了,至于最大触发频率你要自己验证了。建议自行设计升压电路给电容充电,这样MCU和逆变电路就比较好配合。参考相机闪光灯电路。

网友C:
还有如果要求不是非常特殊,建议你不要用氙气灯,直接用50-100W的LED灯加一个有使能功能的驱动板,就很好由MCU控制了。并且闪烁间隔和持续时间几乎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如果要求不是非常特殊,建议你不要用氙气灯,直接用50-100W的LED灯加一个有使能功能的驱动板,就很好由 ...

这种氙气灯管的闪光亮度高哇,你的意思用LED的, 就不用这个电路那么麻烦的意思吧,

同样大小的LED灯板, 亮度不及这个氙气放电灯管的瞬间亮度,

一切为了玩, 要么玩透,要么不玩, 不会玩但有兴趣的就问大神, 这就是我的初衷, 还请多多指点下

网友(2024-06-26):
把可控硅G脚从原版的氖泡,1K电阻的中间断开,在可控硅G脚和氖泡,1k电阻中间增加一个由单片机控制的继电器就行;继电器使用常开和公共触点,应该能够做到氖泡点亮后,继电器每导通一次,闪光灯闪烁一次

网友:
还以为这东西也需要储能电容呢,看来不用,想多啦

网友:
用单片机,估计得全部重新设计电路

网友(2024-08-11):
这玩意儿好像不给装车用…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