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简单做个台磨

楼主(2019-10-16):
几块钱买了个夹具,一块地板,底面螺丝先不沉头了,能用

网友A:
这个线速度够吗

网友:
简单的防护罩也应该有一个吧   安全第一

网友:
那俩大牛真好

网友B:
看到二个环牛是干什嘛用的,还是用磨片吧,切割片不能当磨片,不安全

网友:
高速转动会晃动,电钻同心度不行,我做过,后来还是用充电圆锯改调速开关,这样可以按需要调速快慢来打磨

网友C:
有夹具的关键字吗

网友C:
电钻躺着会不会舒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钻躺着会不会舒服点

一样的,我喜欢在上面操  做 不喜欢在侧面操  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夹具的关键字吗

重型塑料管夹 油管管夹管卡 固定件 液压管夹 船用管夹6mm-64mm   ,我买的42mm  4.71包邮

网友D:
能用? 效果如何?有跳动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型塑料管夹 油管管夹管卡 固定件 液压管夹 船用管夹6mm-64mm   ,我买的42mm  4.71包邮 ...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 效果如何?有跳动没

跳动说明你的钻偏心或者夹具有问题呢

网友:
地板炸不扎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速度够吗

看干什么了,打磨木头有时候感觉太快,还得半按按钮慢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二个环牛是干什嘛用的,还是用磨片吧,切割片不能当磨片,不安全

环牛是配重的,切片打磨不好,后来换了植绒纱布打磨的

网友:
鬼子用角磨机,可以打磨锯片,
我一直想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速度够吗

打磨木头最好用那种千叶砂轮,。那种粗砂纸砂轮才好打磨,这绿色的是切割不锈钢的片吧。

网友:
其实这个还是用角磨机的好,有专用的角磨机固定架,角磨机速度还快,精度高,不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