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未知用途的电源板

楼主(2019-10-16):
地摊老板送的

对我来说,只能拆了

高压侧

低压侧

高压电容

芯片,像是led电源芯片

光耦

接口不少,都什么意思呢

其实不错,还有正负电源输出

输出电容组

电感

431

怎么没有开关管,难道小功率的都不需要吗?

网友:
应该是以前的DVD,VCD,卫星接收机一类的电源板

网友:
装疯卖傻又一帖

网友A:
有啥用?做可调电源的辅助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用?做可调电源的辅助电源吧

已经拆了,发帖做个纪念吧

网友:
机顶盒电源哈哈

网友B:
板子上都写了 DV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都写了 DVD

在哪》?我怎么没看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我怎么没看到呢

第四图右上角

楼主:
哈哈,这就证明是dvd吗,我真没仔细看过

网友:
应该是DVD之类的机器的机内电源,留着做备用不错,拆了就浪费了,也没多少有用的零件,现在很多小功率电源的管理芯片都把MOS管集成了,一般一二十瓦都不用外接MOS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就证明是dvd吗,我真没仔细看过

一般机顶盒 碟机 电源都差不多都这样

网友:
最大不超过15w的带vfd屏电源的板子 一般用于碟机

网友:
目测是一个小功率的电源板。

网友C:
没上电试一下好坏?

网友:
DVD的,我有台杰科的,和这个一毛一样的。一直炸VIP22a芯片,换一个炸一个。最后被我吃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上电试一下好坏?

开关电源到我这都是被拆的命运

网友(2020-07-20):
绝对是DVD电源板了,我都拆开过N台DVD了,就是这个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