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两块电动车锂电,买那种充电器?

楼主(2019-10-16):
(图片)

网友:
买一个48 V小电流的,在买一个60V大电流的

网友:
当然是锂电池充电器,一块48V一块60V,一般情况48V10A的买2A的充电器,60V30A要买3A充电器,当然电流大一点也行,小一点也可以用。还要看看2块电池分别是几串的,

网友:
48V13串买54.6V,1.5A~2A左右,
60V16串买67.2V,3A左右

网友:
你也可以买个汉匀充电器 不知道还有的卖了没有  铅酸锂电 各个电压容量通吃 自己会设置就行 去某宝看吧 免得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