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咸鱼收的威刚SP900NS34重新开卡

楼主(2019-10-16):
没事逛咸鱼看到个128的尸体,30元,算福利价了,但是看了是sf2281VB4主控,272颗粒,所以一时半会没人下手。
那我就捡来试试吧~

板子全貌如下:
威刚的sp900 NS34 之前爬贴说威刚的片子,tsop比较烂,bga的好一些。

看卖家描述应该是一手尸体,只是升级系统没反应假死掉固件而已,不错不错。

到手后开始查相关资料,准备开卡,开卡环境的虚拟机是已经现成搭好的,因为掉固件,查不到颗粒id,然后开始爬贴找资料。

在老论坛查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3117&page=1
一样的板子也是掉固件求助,有用的信息如下:
1  272颗粒 一般只能重新开,u盘板子比较贵----这就没法拆下上测试架读id,手边没有272的板子。
2 颗粒id可能是 33122---通过开卡验证,的确是这个id的颗粒。
3 黄金固件id---没问题,可以用checksum工具解包出来。

好了,万事俱备,开始开卡,注意:sf用jmf的转接板没法开,要用凌动的转接板。

开卡中,有个插曲,电源那个选项记得选BO1,选BO2报错!

不错 PASS ,flash那里检查没有警告,就一个N1啥的。

看一下信息。

好了,谢谢观赏。

网友A:
SF:我绝对不会写死颗粒的!我会在颗粒死之前先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我绝对不会写死颗粒的!我会在颗粒死之前先死!

收过写死颗粒的金士顿板子,很早之前收的,8个颗粒写挂了一颗
64gcbaaa的颗粒

网友:
好眼光,有技术

网友B:
不错不错,速度如何啊?
对了,initio的转接卡哪里有卖?也想玩玩S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速度如何啊?
对了,initio的转接卡哪里有卖?也想玩玩SF

淘宝搜一下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速度如何啊?
对了,initio的转接卡哪里有卖?也想玩玩SF

上一条回复没过审核?x宝就有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速度如何啊?
对了,initio的转接卡哪里有卖?也想玩玩SF
淘宝搜索“SF2000开卡板”就可以找到。

补充内容 (2020-1-16 10:32):
淘宝搜索“SF2000 维修板”就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索“SF2000开卡板”就可以找到。

好的,谢谢提醒 ,我去找找。

网友:
“SandForce[902190]”这个标题能不能改?

网友:
感觉不太稳啊!重新开卡上来就3个老化坏块

网友D(2020-12-26):
你好,这个盘还在吗?我想买。可以的话,回复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颗粒就是镁光CMCAB 威刚从镁光那搞来的垃圾 自己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盘还在吗?我想买。可以的话,回复我一下,谢谢了。

还在,话说这个盘有啥特殊的么?

网友D(2021-02-01):
引用 楼主:
还在,话说这个盘有啥特殊的么?

我要找这个盘来做配件,恢复数据,不过已经找到了一个,但是恢复不了。我是做数据恢复的。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要找这个盘来做配件,恢复数据,不过已经找到了一个,但是恢复不了。我是做数据恢复的。谢谢你了 ...

sf是双加密的,主控和颗粒绑定,我以前单位实验室做过实验,给一个400GBdiy盘写入了240g随机拼凑的数据,更换主控后数据直接被新主控破坏,费了一个礼拜才恢复出少量图片文件,所以这条路走不通。。。。

网友(2021-04-23):
还好看了帖子,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