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大华摄像头DH-IPC-HFW2125M-12

楼主(2019-10-16):
摄像头不通电了,拆开研究一下。里面做的好简单,套个大壳子。

网友:
都差不多工艺

拆解大华HFW2125B摄像头 附修改密码复位触点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144-1-1.html

网友:
这个是不是假大华呀!

网友A:
集成度越来越高,体积越来越小,内部空间大为了好散热,而且体积大震慑力大
另外就是,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越来越高,体积越来越小,内部空间大为了好散热,而且体积大震慑力大
另外就是,修好了吗
...

不通电,看不出哪坏了

网友(2023-09-25):
能不能把排插的定意说一下

网友:
中间是电源+-两百边是网络吗是吗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