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EMP6000改LED

楼主(2019-10-16):
收了一台6000,能放但亮度不够、有点糊、灯杯有裂缝、电功率260W、体积大;3LCD结构合理。
准备改LED.

见附图

网友:
1024x768分辨率,使用价值不大啊

网友:
lcd的机子就是一个灯老化,lcd基本也就黄了

网友A:
有个3lcd的不显示画面了,就是一片白色,哈哈

网友:
折腾这个图什么呢,买一个灯泡也100块,运气好的话能用1000小时,亮度比LED强多了,还平均,用到灯泡坏,机器也基本淘汰了(现在就该淘汰了)

网友B:
灯不亮,不会开机的

网友C:
你用视频信号也不清晰,要用电脑接口!期待你成功

楼主:
谢谢
EMP-6000开机自检,LAMP亮红灯。
拆下灯板(原配的灯板、灯可低价转让),已短接灯板光耦输出1、2线;盖板微动开关也短接了。
如盖板微动开关没有短接,启动时会亮红灯的;同样没有短接灯板光耦输出1、2线,电源也要亮红灯。
EMP-6000开机自检,LAMP亮红灯,主要是光通道的亮度达不到要求,是否系统检测到亮度不够,而报警。
如是亮度探头在什么地方,有方法短接?请老大看看有方法?

原灯230W发热量高,就如你所说一个灯用完、LCD也差不多了。所以要搞个LED功率低点、发热量少,对LCD损害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不亮,不会开机的

就是说有亮度控制,过几天55W  LED  1860到了试一下,就知道了。吹得说有11000LM是3000的3倍多,能达到3000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视频信号也不清晰,要用电脑接口!期待你成功

谢谢,

试好了,进一根高清转换电脑口的线。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是教学场合淘汰下来的,使用环境不是一般的差,现在高校很多都换装激光LED投影仪了,中小学换装液晶一体机,所以会有非常多的灯泡投影仪退役,但这种机器使用环境恶劣,使用频率高,自己要费点时间好好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个3lcd的不显示画面了,就是一片白色,哈哈

我也有个sony  也是一片白  灯泡才换没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sony  也是一片白  灯泡才换没多久

一片白就是显示屏没有显示了。

主板问题,换灯要100多,就没有必要。
怀疑灯泡,可先用手电试一下,是否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