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延时关闭电路【目前加装2个万用表】

楼主(2019-10-16):
黄表试验品【震动开关触发】

红表触摸触发,不锈钢内六角螺丝作为触摸点。
以下这个给朋友的一个大约说明,就当做电路图吧【2个表都用的实际元件参数】。

网友:
电容巨大啊

楼主:
是啊,实验时用的470uF+150K,后来换了100uF+750K。手头好像没有更大的电阻了。哈。

网友A:
话说,240s,你不觉得太长了么?一般就是按一下用几秒就够了吧。
另外,两个三极管好像没啥必要,一般一个mos带个电阻电容应该就差不多了。mos自放电慢,也不需要特别大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实验时用的470uF+150K,后来换了100uF+750K。手头好像没有更大的电阻了。哈。 ...

红色的830是elecall的吗?

网友C:
好吧,我的胜利VC9706+,动不动就自动关机,正在测量突然黑屏,好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240s,你不觉得太长了么?一般就是按一下用几秒就够了吧。
另外,两个三极管好像没啥必要,一般一个m ...

听你一说,真的很有道理,4分钟是长了点。哈。还有2个表,下次弄短点。是不需要三极管,可是担心电容充电瞬间电流较大,影响震动开关寿命,用三极管放大了。还有用作触摸没有三极管放大的话,需要一个电容充电回路,好像只有通过手指的触摸电阻实现电容充电了。手头没啥大电阻,只能用这么大的电容了。然后还考虑一点是大电容+小电阻的组合,电压下降率会较小电容+大电阻的组合。从万用表显示低电量报警到完全关闭,现在的参数【750K+100uF】,已经需要好几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的胜利VC9706+,动不动就自动关机,正在测量突然黑屏,好烦的。

看来我这个自制方案的“副作用”挺好的。
因为场管导通受电容电压控制。随着电容电压下降,场管的导通电阻会经历一个从几十毫欧到无穷大的过程。
所以实际使用时,这个过程,万用表一开始显示低电量,然后过几秒才会慢慢关闭。整个过程可以让我有时间再重新触发一次。这样一想,震动开关的方案就几乎不担心这个问题了,使用中一直经常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830是elecall的吗?

前段时间淘宝客区看到入的【7.65元】,包装扔了,表上没有看到牌子信息。这种表都是寨来寨去的吧。不过一直用这种表。10年之间买了3个,都还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一说,真的很有道理,4分钟是长了点。哈。还有2个表,下次弄短点。是不需要三极管,可是担心电容充电 ...

不用搞触摸或是振动开关,用起来还不如直接用个按键,非自锁的那种。
串接一个电阻给电容充电,用小电容之后,充电电流可能不会小,但是只要一瞬间就充满了,按一下按键就能用上10来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