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到底需要不需要戴保护壳?

楼主(2019-10-16):
不戴壳怕摔坏,戴壳又怕影响散热,手机到底需要不需要戴保护壳,这得看情况。

一,取决手机价值。如果几百一千多的手机不戴壳,即使摔了,维修更换的成本也不高。但像苹果三星的一些手机,碎屏维修价格可以高达两三千的,这时候,戴壳才是明智的选择。

二,取决手机材质。个别手机因材质的缘故不易摔碎,戴壳不戴壳都无所谓了。但现在很多手机都是玻璃材质,好看是好看,就是不防滑,所以戴个壳,手感会更好一些。

三,取决你的钱包。不怕折腾不在乎钱的话,戴壳不戴壳就随意看心情了吧。

网友A:
现在手机功耗都控制的还好的,只要你不是长时间玩游戏基本发热没什么影响,但是摔的话有壳没壳就差很多了,我是摔了很多次了,外壳连点痕迹都没有,没壳的话肯定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功耗都控制的还好的,只要你不是长时间玩游戏基本发热没什么影响,但是摔的话有壳没壳就差很多了, ...

基本是这个理,或者充电玩游戏取下手机壳操作

网友B:
戴壳影响散热倒是其次,毕竟玩得太烫的时候休息休息就恢复了,但是不戴壳,现在手机一摔,估计就是好几大百上千这样的维修价格,这怕是不太能承受得了

网友:
如果怕摔又怕影响散热的话,可以在充电玩游戏看电影的时候摘下保护壳,平时外出可以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壳影响散热倒是其次,毕竟玩得太烫的时候休息休息就恢复了,但是不戴壳,现在手机一摔,估计就是好几大百 ...

是的,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