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厚膜功放怎么测量好坏

楼主(2019-10-16):
功放进水开机保护,怀疑这厚膜功放块坏了怎么测量,在哪可以下载电路图

网友:
断开音箱,没有输入的时候功放芯片的输出脚的电压应该为0,否则就出问题了

网友:
芯片数据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查: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

网友:
查stk-4133的资料啊,阻值、电压都很详细的

网友:
万用表检测输出电感对地阻值,损坏的基本短路。

网友(2022-04-26):
先检查机子上限流电阻是否损坏 这个是通病 不一定是STK4133模块问题 说道STK4133 内部原理和STK4132一样 双声道自举电路 功率双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