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忙看看这个电瓶车充电器怎么修?

楼主(2019-10-16):
48V的电瓶车充电器,插电灯不亮,保险断,MOS管短路,接上保险,换了MOS管以后大电容有300V电压,光耦两脚有18V左右的电压,3842用3843代换了下没用,接下去应该检查哪里?

保险电阻测量过没问题,整板测量也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电容没有爆

网友:
拍些图上来看看,要高清无码的

网友A:
场管S极的电阻应该也坏了

网友:
圈出来的是重点

网友B:
3842可能也牺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管S极的电阻应该也坏了

量了下还正常的

楼主:
谢谢,好像除了5的电阻以外都测过正常的,回头测下5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可能也牺牲了。

代换过3843没用

楼主:
现在好像是3842的8脚没电压

网友:
3842的7脚电压正常?

网友C:
炸管就成了电子垃圾,扔掉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管就成了电子垃圾,扔掉算了。

本来质量也就这样,当练手了,反正修下成本也没多少

网友:
启动电阻换下

网友D:
估计也只有你直接用43代42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也只有你直接用43代42的吧

42本来就可以用43代换

楼主:
阻值正常,现在是3842的8脚没有电压,两个并联的电容拆了也没有,买了新的3842,等到了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