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普通芯片有没有“制程”一说?

楼主(2019-10-16):
常说CPU、GPU是多少多少纳米的,这些说的都是这些芯片的制程,也就是制造工艺。电源芯片、LED驱动芯片、功放芯片、AD转换芯片、牛屎芯片等普通芯片,有没有制程一说?有没有TDP一说?以前的计算器用2节电池,现在新一点的计算器只要一节电池就可工作,这是不是计算器牛屎芯片制程进步,工作电压降低了?

网友:
当然有制程,

但是由于常规芯片比较小,制程一味提高,缩小芯片面积,到最后,引线焊点都比芯片有效面积大,甚至芯片面积不够焊接引脚的,提高也无意义,所以缩小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缩小,也没必要去研究更小的了。

网友:
当然有,新的芯片电压低,发热小就是制程的关系啊

网友:
换新制程成本非常高的,路由器这么大销量,只有少数芯片才换到了28NM。大部分都还是古老的制程。

网友:
很多东西没必要用最先进的制程

网友:
功率器件制程没用

网友:
以INTEL为例,CPU是其销售的主要大户,最优进制生产CPU;最稳定进制生产桥片、嵌入式处理器;最经济进制生产工控ic;淘汰进制拆了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