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神看看这个USB做工如何

楼主(2019-10-16):
拼多多买的,标称支持5V2A,能用不?

网友:
上负载测试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贵重物品还是不要接这个了

网友:
这种东西我就敢接个灯或者蚊香之类的,让我用这个充手机我是不敢的

网友:
应该有2A,变压器还不小,整流管还是两个

网友:
usb的地和热端的间距看着就可怕,装在墙里面,有一点湿气就会漏电了吧

网友:
没看到功率部件

网友:
变压器貌似大过了花生米,不过没开关长期带电我是不敢用,胆儿小

网友:
就相当于你把一个手机充电器塞在了墙里。。。

网友:
为了完成任务,有空的帮点一下,有需要的买来用也很不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778896&ds=1

网友A:
这放心用我的都冲手机

网友:
电容那么小,输出不了2A

网友:
非常一般般,连同步整流都不是。发热会很大。

网友:
这种usb充电器给手机充电可能会让手机充电时触屏漂移

网友:
用了再说,慌啥,反正只是5v最多冲的慢点。。。坏了就换,看旁边二三孔的铜片颜色,这个86面板估计也就在15-20元的样子顶多了

网友:
看用料5V2A应该没问题,设计有点不太合理,ic应该在电容下面,发热可能会将400V电容烤怀孕,高低压靠得有点近,最好给高压部分焊点涂抹704,干了之后再通电,这样可以避免潮湿引起的爬电。

网友:
质量也不是最差的,但是贵重设备还是别用的好

网友:
看这个五孔明亮亮,做工倒算是养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放心用我的都冲手机

我也是不过加了个开关,晚上充电早上拔下小电流充电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