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飞利达DVD(进出仓故障)

楼主(2019-10-16):
家里用了10+年的飞利达DVD出问题了,故障为:进出仓关不上或打不开,无法读碟!

以前也没修过DVD,反正先拆为敬。

研究了一下,确定是进出仓的故障,开始以为是电机功率不行,后来发现电机一直在转,但皮条有时候卡住动不了。那就是应该皮条松弛了。

找了根皮条替换掉(换的皮条直径小多了,不过也能用),更换完成后,故障排除!

问一下,要怎么样才能发视频呢?

网友:
DVD机,现在除了孩子看看动画片,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吃灰了.

网友A:
用一小段自行车的气门芯,大概剪个2毫米左右,套在那个电机轴上,用原皮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小段自行车的气门芯,大概剪个2毫米左右,套在那个电机轴上,用原皮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好的,感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