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半拆超威锂电池

楼主(2019-10-16):
两年前买的超威4812LT款,现在容量一半不到,据说保护板不带均衡,担心是不是因为有不均衡现象,拆开测量了每一串电压基本一致相差0.03V不到,看来是垃圾电芯寿命到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值不值?正考虑换锂电。

网友:
500次的充放电次数限制呀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是正常衰减

网友:
上普通的锂电还不如弄铅酸划算呐

网友:
两年一半算好吗?我的车好像一年不到就剩一半了吧,铅酸的,也在考虑要不要换锂电

网友A:
锂电不是三年保修吗,这东西不回收,

网友B:
求教,怎么测量电动车的电瓶容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不是三年保修吗,这东西不回收,

两年,况且拿去保修我怎么骑车啊

网友:
铅酸48v 12ah才200出头,锂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怎么测量电动车的电瓶容量啊?

同问,怎么测量干电池5号7号1号的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怎么测量电动车的电瓶容量啊?

马云家搜:电池容量测试仪

网友:
我淘宝买的杂牌24V锂电池,用了六年,现在差不多还有一半左右容量(没测,估计至少有一半),你这超威才2年?

网友:
其实铅酸的也不错啊,以前的电车每天大概10公里能用5天,基本一周冲一次电,到第五年还能用两天感觉非常不错了。

网友:
才两年,理说不会这短命···不过电池天天充电···每天充一到两次的话·····365*2*1或2=。。。
这样算下来····是差不多了~!
车上颠来颠去的会不会电池虚焊了···或哪接触不良~!也许能捡个漏··

网友(2019-11-18):
不知道保护板到底带不带均衡呢,感觉保护板还不错啊

网友C:
只有一半的话电池是报废状态了,12AH的锂电一般不建议用,放电倍率太大,很伤电池寿命。
超威2年保算不错的了,你看电池一致性也可以。
你要么再去搞一组差不多的电池,并联起来废物利用下

网友D:
超威大部分都是聚合物的。。。这少见。看均不均衡要带个负载有压降才能直观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威大部分都是聚合物的。。。这少见。看均不均衡要带个负载有压降才能直观看出来 ...

正解,要带负载测。内阻大的压降大就会导致提前进入保护,当然就不能放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半的话电池是报废状态了,12AH的锂电一般不建议用,放电倍率太大,很伤电池寿命。
超威2年保算不错的 ...

平时是两块并联用的,24A的控制器,满把应该是1C左右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