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一台老式DVD机,艾韵 DVD-925

楼主(2019-10-16):
在2019年修DVD机大概就我一个。。。绝对是买比修划算(因为这次也算瞎猫遇上死耗子,闷对的)

大致情况是家里老人要用,但色差线没接对,让我去帮忙接下,本来想小问题,带了根新的色差分量线过去有备无患。
结果接完测了下,有图像没声音,声音超极轻(排除了接线原因,也排除了电视机原因)
只好拿回来,还告诉我以前去修过,维修点在XXXX,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N远的地方)
讲修不好买个新的。
手头只有T12烙铁,还没热风枪的情况下,搜搜百度,和去旧站搜了下DVD翻了下旧贴。

大概率是是运放芯片(4558运放)损坏
或者运放后面的三极管、电容一类损坏。再复杂些的案例也看不懂了。

电路板上的贴片电感长的像电容,测时想怎么电容全击穿了,再仔细看PCB板上写着是L40,L39一类,才发现是电感。
贴片电阻也测了一遍,与标识无区别
贴片小电容也测了下,没发现击穿。
三极管也测了下,应该也没坏,但还是被我后来更换掉了

手头上没有4558贴片,只有5532,百度下有的讲能代用,有的讲不能,要看电路图(看不懂)
就去淘宝买了几片。以及把后面的三极管,电容啥也买了
贴片三极管有以下3种型号:
1AM
J3Y
2A
以及电解电容有16V  10uF/100uF和47uF
注:DVD电源板看着做的还算不错,主电容是个450V 33UF矮胖款,其他电容也都记录了下参数买了,光耦有腐蚀?二极管也有腐蚀?(后来才发现DVD的代用电源,淘宝上很便宜,只要自己改下接线就行,不应该去修它)

材料到齐
更换了3种贴片三极管、音频电路周边所有的直插电解电容、以及只要0.44元/片的
把一排莲花端子拆掉
电解电容也拆掉一排,不然没法下烙铁

下图长的像发霉的就是电感,最初以为是电容,还想怎么全部导通了

更换RC4558DRG4。。美纹纸。。和大量助焊剂

换完后,小电容因为很多不是直的脚,而是内外字,所以歪歪扭扭在上面。
后来打704胶去了,免着短路或者震动

打了下胶

DVD整体

想着那我去测测电源的好坏吧,人生第一次知道DVD电源是 +12V、-12V和+5V组成
测量结果
-12V只有-9V,以为哪里有问题,就胡乱修了下。
更换了
1.EL817B光耦(因为焊点有些焦有点腐蚀)

2.超快恢复二极管 HER303焦掉了,测了下双向导通,手头只有1N5408,临时代替了下

超快恢复。。。没地方可拆,单买不划算(话说LED灯的电源驱动也就用到快恢复二极管吧,这里怎么会有个超快恢复)

3.电源板上的8个电解电容全换掉
其实不太划算,那个33UF 450V就要3块多钱,还不算运费5,要不是和其他电容一起买时就更不划算了

结果-12V从-9V变成了-9.3V,想着这回凉了,得去淘宝买个DVD代用电源(5-10元/个)
还得把刚焊上去的电容拆下来当备件放起来。
但在淘宝上看到一句写着
"
注意:测量有误差,正负12V可能在9-13V之间,5V在4.9-5.3V之间均属正常现像,如果不能接受者,请绕道,谢谢老板的合作!
输出电流:5V:0.7-1A +12V/-12V:300mA左右
请看清楚后再购买,此板适用于各种DVD,EVD。正负12V不能带动功放板,功放IC,或者驱动大功率LED灯等电器。因为此电源板专为家用型DVD,EVD设计,正负12V只是供解码板的上小小的音频处理IC,4558/0802等小音频运放IC工作,所以电流设计的很小,带不动需要用电量大的设备,请知释!!
"

想着或许没问题,就全装完,
接电视机,开机没反应。。。。恩。。。电源板到解码板线没接。。。接完再开,画面出现了,拿了张光盘试下,声音也有,还特别响。。。

让它在那放着,洗了个澡出来还在那正常工作。。。说明歪打正着修好了。
去某多多配根莲花线,免着接口不够用(只记得那台电视貌似只有1组AV,2组色差,侧边AV给了有线电视盒子)
也测了下不管是AV输入(黄红白),还是色差分量+音频(蓝绿红+白红)都声音OK
装袋,送回去。

总结:
1.声音超轻或没有,换片运放试试
2.电源一定要先测
3.以后还是买个热风枪吧

网友:
不用这玩意很多年了。。

网友:
这种探索的精神可嘉。赞

网友:
播放的那张dvd查一下来源,这种片子谨慎给老人看。

网友(2020-06-25):
这种机器就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