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推荐一款m.2接口SATA协议的固态硬盘盒

楼主(2019-10-16):
求推荐一款m.2接口SATA协议的固态硬盘盒。

网友A:
我推荐佳翼的,做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佳翼的,做工很好。

我也看过佳翼,配置尚可。我用过佳翼产品,其品控做工不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佳翼的,做工很好。

佳翼的做工只能算还行,但是看看全全淘宝,貌似也就佳翼性价比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佳翼的做工只能算还行,但是看看全全淘宝,貌似也就佳翼性价比高

好吧,我没买过更好的,用过佳翼感觉还不错的亚子。

网友C:
买过硬盘盒,佳翼做工不怎么样,座子焊接都是歪的,好在能用,样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硬盘盒,佳翼做工不怎么样,座子焊接都是歪的,好在能用,样式可以

看过佳翼领航员的评价,多数人都说插头焊接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没买过更好的,用过佳翼感觉还不错的亚子。

看到优越者有个,只是pcie nvme通道,不知SATA通道行不行。问了客服也不大懂,先说不支持,后又说支持。优越者的品控比佳翼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优越者有个,只是pcie nvme通道,不知SATA通道行不行。问了客服也不大懂,先说不支持,后又说支持。 ...

是179的那款吗?我看了下,应该只支持nvme协议,不支持sata的。你还是另做选择吧。
对了,奥睿科的貌似也不错,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79的那款吗?我看了下,应该只支持nvme协议,不支持sata的。你还是另做选择吧。
对了,奥睿科的貌似也 ...

就是那款。看其图示所标识兼容B&M Key接口。奥睿科的反映没有佳翼好,不行还是选佳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款。看其图示所标识兼容B&M Key接口。奥睿科的反映没有佳翼好,不行还是选佳翼。 ...

我买过一个佳翼xn5,M.2 2242固定usb头的,感觉做工还不错。ASM1153E桥接芯片的

网友D:
可能佳翼的盒子买多了。照片里没有2.5寸的。宽的是MSATA asm1351主控,其他都是SATA M2 VL716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一个佳翼xn5,M.2 2242固定usb头的,感觉做工还不错。ASM1153E桥接芯片的

佳翼m.2固态硬盘盒现在nvme的主控只有JMS583和RTL9210两种,m.2 SATA只有VLI716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佳翼的盒子买多了。照片里没有2.5寸的。宽的是MSATA asm1351主控,其他都是SATA M2 VL716主控。

...

啊佳翼全家福!话说请问VL716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佳翼全家福!话说请问VL716如何?

2246EN双贴SD15139+盒子 ,速度还可以。最小那个跑的分。电脑USB3.2是转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佳翼全家福!话说请问VL716如何?

vl716不咋样,不但贵,性能也一般,不比ASM1153E和JMS578强多少,我测得的结果显示还不支持trim。

网友:
vl716 我的hub 是,接一个usb盘和一个hdd掉盘 接ssd也掉速掉盘
vl712 不刷固件 掉盘
刷了固件,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vl716不咋样,不但贵,性能也一般,不比ASM1153E和JMS578强多少,我测得的结果显示还不支持trim。 ...

1153和578便宜,配2246xt非常核算。唯一纠结的就是跑不满Sep。2258H主控

网友E:
我推荐 一个 JV GO 橘果的硬盘盒 该品牌里有 2.5寸M.2 接口的SATA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推荐 一个 JV GO 橘果的硬盘盒 该品牌里有 2.5寸M.2 接口的SATA硬盘盒

你推荐的这个品牌连某宝都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