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源表坏了 开机显示20V 调节不了 谁有图纸或者经验

楼主(2019-10-16):
电源表坏了 开机显示20V  调节不了 谁有图纸或者经验

网友:
很多维修都是没有图纸的    凭经验吧      查芯片  没有合适的图纸

网友:
我也有个电压坏了,电压来回跳,没修好。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大概是功率管击穿了吧,换了先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看是否和电压调整的电位器同步增减。是的话那就是取样电阻到电表的部分坏了。否的话就是功率管穿了,更换了就好。

楼主:
你们确定不是 lm723电源iC 问题吗

网友:
确定不是电位器问题?

网友:
这连个详细的图片都没有,也不好出主意啊。
看楼主应该是搞维修的,就从输出按线路一级级倒着查吧,不具体量一下很难说出比较准确的位置,即使蒙对了很可能也是巧合

网友:
对于搞维修的来说,修个电源不应该是啥难事儿

网友:
后面散热片上有个三腿元件穿了,我修过一个.

网友:
查一下大功率三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