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未用先拆,拆爱淘优惠购里边的TCL取暖器

楼主(2019-10-16):
寒流来袭,暖气未送,怎么办呢。本小区用的是中央空调,物业不让自己装空调,楼房交工的时候,电线就没装大电流粗线,所以不敢买功率很大取暖器,开始发现一款800W的TCL小太阳,用券后才19元,准备拍那款的时候,不小心把优惠券弄丢了,所以就换成拍现在这款了,这款低档1000W高档2000W,平时只用低档,房间线路应该没大问题。

现在拆开晒晒,分享给朋友们,想买的朋友可以参考。

就是最上边这款

去一淘拍,返4.48元,实际下来不到26元,我买的是带温控的

直接一个纸箱过来

正面

左侧面

右侧面

开箱看到说明书和保修单,他们这样放,降低了自己的档次

装箱的时候不能好好放一下吗

机器这样固定着

下轿了

正面

背面

出窝

立式放

立式正面

出风口

左边档位开关,右边温控开关

中间电源指示灯,不太亮

楼下还有

楼主:
底部标牌

出风口是铁罩

左右两边用这个4颗小螺丝固定,看这螺丝档次也不高,有点小了吧

电线看着还算可以

插头铸字还行,就是看材质不怎么样

电阻丝的热量就靠这个风扇吹出去

温控和档位开关

温控开关细节

档位开关细节

电阻丝发热组,宣传说是铁铬电阻丝

组件上有可恢复式双金属片温度保险

也有电子温度保险

这个板子是石棉的吧

电热组件就在这个立柱上卡着,没个固定螺丝

另一面还算好,有4个槽卡着发热组件两边金属片

这个发热组件有点问题,电阻丝之间缠绕在一起了

后来用镊子把它捋顺了

指示灯在这个立柱里藏着

难怪指示灯比较暗,这个年头不用LED还用氖泡

再看一下装起来时发热组件的位置

总体感觉,这款取暖器,比山寨的强,比大厂的差点,像是个乡镇企业生产的,用料不太好,亚光的,要不是因为是白色,就怀疑是回收料了。固定螺丝用得有点小了,这么大的机器小螺丝用点承受不了的感觉,温控器反应很迟钝。左右拧5度左右才会有反应。出风口用的那个铁栅栏,虽然能挡住不直接触碰发热组件,但是热风把它吹热之后,碰到它一样很烫手,如果是婴儿还是能把手烫伤的。

分享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偶还是喜欢不吹风的
等牙膏ing

网友:
这种东西买来就是吃灰的,冬天根本没用

网友:
使用时注意点,有点不靠谱啊

网友:
这玩意效率太低,还是空调更省电,自己装空调不违法的啊,为什么不让装?

网友:
电暖气不能用吹风的,尤其是小功率电暖气。
小太阳或者油汀的比较好。

网友:
我去  我还以为是PTC加热的呢

网友:
那个19元27厘米的TCL小太阳我买了,还买了一个19元40厘米带摇头的冬茫小太阳

网友:
发热器还是确认一下吧,石棉片是不能用的,加热再风吹出来,据说致癌!

网友:
好像云母片较好!

网友:
有过一个类似这样山寨的,温控旋钮里面是空的。
实测电阻丝功率600W左右,没有温度保险。
这个板子应该是云母片。

我把它拆出来放在空气净化器出风口,基本中档风速电阻丝不发红。
大约15分钟左右,15平米房间温度可以保持在22度到25度之间。

网友:
没看懂怎么调温的

网友:
谢谢分享,大概是贴牌货吧

网友:
估计和tcl没关系

网友:
小区管理真奇怪

网友:
这是体型大号电吹风,哈哈

网友:
这个小档和大档的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
好像是一个公版外形。实在不行弄一个移动空调,或者旧的窗式空调加一个架子和面板,需要时反着放上变成制热,不需要时收起,缺点噪音大。

网友:
大号吹风机,倒是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