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节能器(Intelliworks DX-02)

楼主(2019-10-16):
同事放台上的,拆了看看。

楼主:
某宝搜了下叫节能神器,拆了一看无语了。

网友:
哈哈,什么玩意啊,

网友:
怎么还会坛友买这玩意呢,有没有试试能节能多少

网友A:
针对计算无功功率的企业理论上是有一丢丢意义的.民用电只计算有功功率, 所以这个对于个人没有意义.
还有无功补偿电容是需要对电网进行计算再投入的. 这个是定值,有补偿作用,但是意义不大~

网友:
智商检验机

网友:
小白的心理安慰!

网友:
外壳不错,电路再设计复杂些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得到一个盒子两个电阻还有个电容,另外 还得到一个电压表表头以及一段电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针对计算无功功率的企业理论上是有一丢丢意义的.民用电只计算有功功率, 所以这个对于个人没有意义.
还有无 ...

据说现在的电表不只计算有功了,无功也计算了,只是据说啊,我也不知道真假的,我也没弄两个电表串到我家实际量过

网友:
这个壳子做个t12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现在的电表不只计算有功了,无功也计算了,只是据说啊,我也不知道真假的,我也没弄两个电表串到我家 ...

仪表都可以测量的 ,但是民用电再计算电费的时候, 只计算有功功率

网友:
智商检验机 +1

网友:
家用电表只计有功,用电容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个220V电压表头,和另一个指示灯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
好像就是个电压显示?

网友:
智商税检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现在的电表不只计算有功了,无功也计算了,只是据说啊,我也不知道真假的,我也没弄两个电表串到我家 ...

看看电表的铭牌就知道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表的铭牌就知道拉

原来的大转盘的电表上面都写着单相有功电度表,或者三相三线有功电度表,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现在这个只写着 单相智能费控电子式电能表 了,也没标着是有功还是无功,我觉得应该是都计着费呢,把无功的功率也算上了吧

网友:
智商欠费需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