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主控ECC一般开到多少?

楼主(2019-10-16):
安国、银灿、芯邦慧荣等U盘主控量产软件中ECC数值是不是指的多少bit?
手上有几片32GB镁光大S的PFF29黑片,属于SG级别的,用AU6989测试架跑了一下,ECC设置4,坏块数量20多至30多,可用容量都在33000MB以上,请教下ECC=4检测是否严格,做SSD和U盘有没有必要再把ECC调低一些,ECC=4开出来的颗粒体如何?另外手上有一些16GB的MLC颗粒用AU6989开卡ECC=0,坏块少的20多,最多的200多,可用容量最少能达到15500MB以上,这样的颗粒是否算是体质好的?

网友:
AU698X MP user's manual_Chinese原话
ECC设定  质量较差的FLASH需要开放ECC对FLASH的坏块进行纠错,可提高一定的容量,但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ECC=0时最严格,低格出的FLASH最稳定;ECC=15时最宽松,容量可能较大,但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

网友:
ECC开8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