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手电灯如何拆开灯头

楼主(2019-10-16):
如图所示的一款小手电,是很久前某宝购物的
1. 手电全貌。
2. 前面,一颗LDE灯珠。
3. 后面,按钮式开关。
4.一节7号电池的亮光。
请使用手机"扫一扫"x

网友:
一般都是螺纹拧上的,包一块布试试用台钳夹着拧一下

网友:
有类似的,头部那个边可以旋出来的,里面是螺纹的。

网友:
哇塞!我喜欢这个手电筒

网友:
没有螺纹,是挤进去的,使劲捅就出来了

网友:
先扭一扭看看效果,再决定要不要捅

网友:
LDE是什么灯珠

网友A:
有个类似的,3颗纽扣电池,自己已改充电,头部是压进去的,也有可能是螺纹连接,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类似的,3颗纽扣电池,自己已改充电,头部是压进去的,也有可能是螺纹连接,仅供参考 ...

这个不错!有这么小的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有这么小的锂电池?

那种隐藏式的小蓝牙耳机里面的小锂电池就很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