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了路由器的密码只能是恢复出厂设置吗?

楼主(2019-10-16):
忘记WiFi密码和路由器的登录密码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通常客服人员都会跟你说把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一次路由器,于是你就经历一遍从长按reset键3-5秒,等指示灯全灭又重亮以后,再打开网址192.168.0.1进入路由器的管理界面,然后就需要你输入宽带账号和密码,于是...于是你忘了你的宽带密码...在你找了很久很久以后,决定给宽带公司打电话查询,最后你就等待宽带公司一长串的电话排队铃声,气愤的又再拨打一遍......

是不是每次一遇到忘记路由器密码,就要恢复出厂设置?大可不必!还有种方法是,按一下路由器机身上的“一键通”,按1秒,就可以直接重新设置新密码,不用再恢复出厂设置了,节省了很多时间,前提是你的路由器要有这个“一键通”功能。
“一键通”是磊科路由器厂家独创的,磊科的路由器上会有这个键,那么具体怎么个简单方便法呢,一起看看:

1、浏览器网址栏输入:192.168.0.1或者leike.cc回车进入路由器登录界面,点击右上方的【忘记密码】选项;

2、马上就弹出下图页面,网页提示需要在60s内,这时按下路由器的一键通按钮;

3、按下一键通后,网页就会弹出下图页面,按照提示输入新的密码保存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使用刚刚设置的登录密码进入管理界面了。

这个功能比起每次都要恢复出厂设置好用很多,操作起来也很简单,要是你的路由器有这个键,可以试试哦!

网友A:
我的路由器就是出厂缺省密码(123456、admin),黑客来破解吧

网友B:
自己用的路由有这种功能没所谓,遇到别有用心的,分分钟搞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的路由有这种功能没所谓,遇到别有用心的,分分钟搞破坏。

路由器又不是放在门边边啥的,一般都没人去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路由器就是出厂缺省密码(123456、admin),黑客来破解吧

厉害了,可惜我太菜了

网友:
这个设计还是蛮好的

网友:
新款才有吧。看老款NW788说明书,没提到这个功能

网友:
很久不用磊科的产品了,质量还不如TP.话说这个指甲看着顺眼

网友:
小雪碧啊,我从无线过来看你的。

网友:
以路由器为圆心,半径50米的圆内信号会有影响安全。密码两重,一是无线密码,二是路由密码。用起来比较安全。

网友:
WIFI密码
管理密码
MAC地址绑定

三层防护无线安全

网友:
我的磊科的788怎么只能设置一个dns地址啊。

网友C:
路由设置完成后,备份一下,以后直接恢复备份,也很方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路由设置完成后,备份一下,以后直接恢复备份,也很方便吧?

路由恢复备份,难道不需要进到登录路由设置界面吗?

网友:
如果之前备过份, 有一些方案的路由器, 可以在备份文件中找密码。。。

网友:
直接ssh进去

网友:
美甲不错  给俺也整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路由恢复备份,难道不需要进到登录路由设置界面吗?

第一次设置就备份好啊,忘记密码就直接重置路由,然后用默认密码登录路由快速恢复原来设置.
当然,备份前不要修改路由器登录密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设置就备份好啊,忘记密码就直接重置路由,然后用默认密码登录路由快速恢复原来设置.
当然,备份前 ...

原来是这样的操作,我已经很多年没w忘记密码了,你可以搜一下花密,学新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路由器就是出厂缺省密码(123456、admin),黑客来破解吧

你的电脑里面除了黄片就是垃圾,黑客才不感兴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