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车载气泵

楼主(2019-10-16):
能用30多次  现在打气可慢了  以前185  60   胎没气到正常10分钟  现在30分钟都打不满

网友A:
齿轮好像全金属,就差曲柄是塑料估计磨损,也可能是电机抱轴,转子出问题等。

网友:
还用了几十次,外面补一次好几块,够本了。活塞损,漏气。

网友B:
可以这个给电试机,活塞运动的话,就是它的密封圈磨损,可以换一个密封圈,这东西口径小,行程短,密封圈成了倒霉鬼,应该是常见病。

网友:
气缸也太小了点,好像车载气泵都差不多这个样子,

网友C:
貌似这种气泵都是缸体和活塞是短命鬼,出气口没有过滤,活塞还不能润滑,都是和一次性用品差不多,产生太多固废了。

一直想要买个,一直没买。都看不上。

网友:
我还是去找个压缩机吧。。。。这破玩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好像全金属,就差曲柄是塑料估计磨损,也可能是电机抱轴,转子出问题等。 ...

活塞磨损了  加了点黄油  还没试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种气泵都是缸体和活塞是短命鬼,出气口没有过滤,活塞还不能润滑,都是和一次性用品差不多,产生太多 ...

这不想买一个气管子  手动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个给电试机,活塞运动的话,就是它的密封圈磨损,可以换一个密封圈,这东西口径小,行程短,密封圈成 ...

和以前打气筒皮碗一样  没地方买配件

网友(2020-02-11):
主要是密封磨损,漏气了,看那曲轴柄那么长,运行起来的话,活塞顶面是左右晃动的,有晃动本身就影响了密封,新的还好,就了就严重影响气密性,这就是高压干式气泵一般都是大缸径,短曲轴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