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飞利浦液晶电视 (电容爆炸后黑屏,顺便问一下电容替换)

楼主(2019-10-16):
家里的飞利浦电视机炸了一声就不亮了,拆开找了好久的才发现功率管边上的瓷片电容爆了。电视机

后面板

电源板
机器是三段结构,应为是CCFL的电源板是高压低压一体的

主控板

炸了的地方

电容尸体

这个机器是应该是TCL的(飞利浦卖牌子),我找了一下资料似乎有很多都是这两个地方坏掉,而且还给了建议修改方法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rt0250/sort0293/sort0294/sort0310/info-293540.html ,所以买了681 3KV回来
结果拆下来发现坏掉的标注是CW2 CW4 而且电容的标注是221K 1KV(尴尬。。。). 可以用681 3KV代换吗?

楼主:
发现CW4 和 CW2 是并联的, 只要上一个681就好了

网友:
用3个681 3KV串联就行了,这样总容量不变,耐压提升。

网友:
按楼上说的串一串吧,没有那么多个就再买对的

网友:
TCL穿上马甲仍然是”太差了“

网友:
并联的话上一个就好了,440和680差不了多少,那个应该是吸收尖峰的电容,相差不大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压敏电阻吧?

网友:
老大。这是压敏电阻,不是电容!

网友A:
板上有符号,非压敏。还要查查周边元件。
板上装了2个221还是1个221?若是1个,还是用接近值的代替,681大了。

网友:
安规电容挂了,你应该看看是否其他回路有问题,

楼主(2019-11-26):
引用 网友A:
板上有符号,非压敏。还要查查周边元件。
板上装了2个221还是1个221?若是1个,还是用接近值的代替,681大 ...

之前修好了回复了一条就没有再来了,谢谢建议.
后来我查了一下,是两个221并联在那里,因为炸了一只我就都拆了下来.
虽然221*2 < 681,不过我索性还是换了,机器也起来正常工作了, 换一只可以让这个电容远离功率管,防止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