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充电器他爹-万能充,改4056充电

楼主(2019-10-16):
充电器

后面,垃圾参数就不看了[

插电还能用

电压

负载。。。。可能因为负载是没电压的,所以自动识别成0v电池了。。。

打开

一块电木板

灯,这有个8050

130001

拆干净

4056

接好上年双十一的吃灰硅胶线

懒得挖孔,直接切

704糊上,假装还能散热一下

接线

装回去。

测试可以

标记+和-

测试

能用。

楼主:
看到那4个洞洞,有点想法。

拆开

拆两个LED

接上,亮度暗很多,也合适。晚上充电不刺眼

接一下变成,,,共阳?

飞线

绿色正常

红色正常

塞进洞洞里面

热熔胶解决。。。这飞线很容易断线,还会把PCB铜皮扯下来。。。。所以这一次装好了就不要再动它了,坏了就直接扔了,不修了。

完事了。

网友A:
4056什么价格?

网友:
好好的万能充让你改成千能充

网友:
做工还行,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什么价格?

7毛钱一块,不是tpower的

网友:
玩的就是折腾

网友:
十几年前的玩意,现在手机内置电池,基本绝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毛钱一块,不是tpower的

万能充上的变压器拆掉,低压输出端找出正负极,直接连接5V电源就可以,不需要4056小板的

网友:
应该留着两个按键帽,胶水粘好堵住两边的孔,两个led孔也可以用废旧LED堵上

网友:
这个万能充质量太差了,我拆过好几个,虽然做工跟这个一样差,但电路要规范多,至少有TL431和运放比较器,运放是牛屎的,PCB小板上印出的单排8脚,基本上都是358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7毛钱一块,不是tpower的

你这种4056
不带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4056
不带保护?

不带。没用带保护的。感觉没必要。

网友:
好多年前用海陆通的万能充外壳做了个4056+自动极性翻转的万能充。然后,吃灰了好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4056
不带保护?

带保护的是放电保护,单单充电不需要带放电保护的。

网友:
就得换内脏

网友B:
现在谁还有这种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谁还有这种电池充电

现在手机电池没人充,不过经常会有聚合物要充

网友:
前几天买了10个TP4057和10个MICRO USB,首先给自制的蓝牙头戴耳机加上一块充电板

网友:
这么改的好处是电流大了,可以把4056的电流调整电阻,换成可调电阻,这样还能调节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