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无刷dcf601和有刷dcf610重量比较

楼主(2019-10-16):
海淘近一个月,1180元,两块12V2'ah带电量显示电池,一个112充电器,可惜没看清楚120V,爆掉了,下面看图,有刷的dcf610准备出了,又有点舍不得,同心度老的dcf610很完美,新的无刷dcf601同心度一般般,不过真的拿在手上真的很轻,没感觉,比原来不重的dcf610轻多了好像拿的是3.6V,7.2V的起子机一样。

网友:
好货,价格不贵,应该再买个冲击起子 。。。是和这个配套使用的。

网友:
无刷好漂亮!  这种拧螺丝专用  同心度差点没关系把

网友:
海淘怎么操作呀?我在美亚看了不能邮中国,淘宝代购也说弄不了

网友:
批头晃动太厉害,没有高低速挡,不知道设计师怎么设计的。相比较,牧田DF032更好点。

网友:
一直没搞明白601是冲击批还是扭力批  感觉像701去掉了夹头部分

网友(2020-02-21):
601好小巧 种草
这个型号亚马逊上没卖的,得伟官网进去到是有商家在卖,套装89刀,算下来600多RMB,加上转运到手得1000左右

咸鱼上那些850一套的能买不?

网友A:
DCF601既然是冲击批怎么还带有扭力调节?它的工作原理是啥,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F601既然是冲击批怎么还带有扭力调节?它的工作原理是啥,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

不是冲击批,就是扭力批。再加个高低档就更完美。但是价格真的挺良心,比牧田便宜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冲击批,就是扭力批。再加个高低档就更完美。但是价格真的挺良心,比牧田便宜很多。 ...

你这价格和牧田比没什么优势,
牧田行货DF032+一个2.0电池+快充不到1100,双11、618能更便宜。
得伟DCF601装批头晃动太厉害,还没高低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冲击批,就是扭力批。再加个高低档就更完美。但是价格真的挺良心,比牧田便宜很多。 ...

谢谢,如果也是扭力批的话还不如直接买一个DCD70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价格和牧田比没什么优势,
牧田行货DF032+一个2.0电池+快充不到1100,双11、618能更便宜。
得伟DCF60 ...

这个就是每天的价钱,折630元。两电一充,牧田的双倍这个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每天的价钱,折630元。两电一充,牧田的双倍这个价钱。

这个是国外的售价,买到手还要加很多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如果也是扭力批的话还不如直接买一个DCD701.

DCD701当然也很好。这就是工具细化了,一般是有了DCD701, 再有DCF601. DCD701是电钻,转速高,晃动小,也可以拧螺丝。但拧螺丝时,本身夹头比较长,重量又大。夹头长,限制应用场景。重量大的夹头,螺丝自停时要克服更大的惯性,扭力离合器也没办法对付夹头本身的惯性。这都是小事,一定只买一台机器,DCD701更适合大部分人。

网友(2021-03-12):
感觉同种电动工具无刷的基本都比有刷的短一点但要高一点,短是因为无刷电机本身比有刷电机短了不少,高是因为无刷控制板要占不少空间。当然从重量看无刷的还是比有刷的轻一些的,我刚刚称了一下我的无刷、有刷两个电板手,重量也是相差90克左右。

网友:
两者重量相差不大,好多国内代工的

网友(2021-12-16):
扭力如何
?是和701一样 57.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