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儿童理发器的充电器代替方案

楼主(2019-10-16):
买东西时送的理发器,还挺好用,然后小孩将充电器搞没见了,现在需要充电,但不知道充电器的参数,请大家估计下,应该是5V 1A的吧。

楼主:
假如标准的是3.6V 0.8A,能不能用5V 1A或5V 2A代替,谢谢

网友:
一般是5V的啊,

网友:
里面应该是两节镍铬电池

网友:
某宝同款理发器的电源是5v usb的

网友:
发扬DIY精神,改锂电方案吧。

网友:
可以呀!最好用诺基亚的充电器,就是恒流电源

网友:
5V1A或者2A的,用手机充电器就行。这货功率太小,我是改成内置5V电源然后接几个二极管降压到3V左右用,否则剃不动

网友:
是5v电压,我买的这种理发器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充的

网友:
理发器上写着,3v输入,配的也是3v的电源,5V的容易把电池废了

网友A:
我以前买的一个推子是5伏充电的,拆开里面2节镍镉电池,电机上标的是2.4伏,前几天看到优惠购有个9.9元推子,没仔细看就下单买回去,居然不是充电的,直接5伏外接充电头,拆开里面空空如也,电机上标的是5伏,本想给里面加个锂电池,又不知道能不能带动这个5伏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的一个推子是5伏充电的,拆开里面2节镍镉电池,电机上标的是2.4伏,前几天看到优惠购有个9.9元推子 ...

应该没问题,最多就是转速差一丢丢,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最多就是转速差一丢丢,可以忽略

准备找几种电池组合分别作对比试验,2节镍氢,3节镍氢,1节锂电,感觉用镍氢电池可以加个简单的二极管电阻降压限流充电,锂电池就要加专门的充电板了。转速不能低太多啊,会夹头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