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两个逻辑分析仪DSLogic与saleae8

楼主(2019-10-16):
先发一下之前的拆机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798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188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92906&page=1

网友:
请问楼主是哪里弄来的图片,怎么是盗链不显示呢?

网友:
qq空间。看不了

网友:
QQ空间还活着吗?

网友:
好像新浪博客天涯等都有,建议传图。

网友:
图片全挂了。。。

网友:
图没一张能看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熟悉规则,好像没有预览功能了,只有保存为草稿,看草稿是没有问题的。
昨天比较晚了看到确实有几张图片显示QQ空间
今天来看全部恢复正常了
两小时前有人说全部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熟悉规则,好像没有预览功能了,只有保存为草稿,看草稿是没有问题的。
昨天比较晚了看到确 ...

因为你登录了你的QQ,所以外链图片你能看到。但是别人看不到。

图片最好是直接上传文件,不要用链接。

楼主:
整块手机那么厚的铝片挖空而成的壳子。

这个USB接口芯片,看批号是17年的新出厂的,不知道为什么要用128脚的,实际上用100脚或56脚的完全够用,原以为是库存芯片清仓价才能做到如此便宜。

走线比较随意,对信号,电平等没有什么概念。输出上拉100K电阻到3.3V,测试时对原来的信号会造成干扰。

晶振悬空焊接,不然会与电容短路。

接口电压保护
输出电阻250K,比saleae8的100K好一点,远不及示波器的1M以上,需要注意负载效应,对原本的电路会带来干扰,记得有几次液晶显示不正常,拔掉分析仪探头就正常了。

楼主:
拆两个逻辑分析仪DSLogic与saleae8

三十年前的逻辑分析仪
Tektronix 1241 | 1988年,彩色显示,触摸屏,逻辑分析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08017

网友(2019-12-17):
引用 楼主:
三十年前的逻辑分析仪
Tektronix 1241 | 1988年,彩色显示,触摸屏,逻辑分析仪
http://bbs.mydigit.cn/read.p ...

看了下淘宝有基础版和plus版,还有预售采用USB接口的PRO,眼花缭乱话说我自己用CY7C68013写的saleae logic死活不能用,提示设备崩溃要重新连接,连接之后软件自己就关掉了,观察了半天猜测是不是没下载进去固件,因为驱动是winusb.sys,不是saleaelogic.sys

网友(2023-07-02):
为啥打开链接提示让我登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