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外遥控插座坏了

楼主(2019-10-16):
摔了一下,不知道掉下的是什么阻值的,有内行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像是0欧的,像是个编码,一个0一个1,通断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0欧的,像是个编码,一个0一个1,通断识别

可以装0欧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装0欧试试?

接了0欧反而按旁边的轻触键都没反应了

网友B:
掉的电阻也在你家呢,找找看吧?我感觉,0,1要么这边没有,要么就是0,不管用是别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的电阻也在你家呢,找找看吧?我感觉,0,1要么这边没有,要么就是0,不管用是别处的问题 ...

没了,老爸自己拆了一下,看焊点应该原来有电阻的

网友:
再接0欧岂不是把C8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弄个50k可调电阻。慢慢测试

网友:
元件都摔飞了,好厉害

网友:
那个芯片估计是个单片机,装个1K电阻试试

网友:
这个明显是单片机引脚选择接1还是0的啊,肯定不是两个都有,只能2选1。根本不是掉了。

网友(2020-01-02):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有,有个一模一样的电路板,遥控插座拆的R13是空焊盘

楼主:
修不好,扔了,谢谢

网友:
扔了太可惜了,看了下图,掉的位置电阻标识位R11,依据其他地方R12,R13的地方测量一下阻值,找个大小差不多的电阻直接焊接上去即可。原来的是贴片电阻,这种电阻阻值不大,从报废的旧货上面可以找到。

网友:
看焊点那么光滑,应该是空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