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5 8600k装机无法启用第一插槽显卡在线求教!

楼主(2019-10-16):
i5 8600k装机后(微星B150M魔改)无法启用pci第一插槽(无法点亮),但第二插槽可以点亮,换主板后(华硕Z370)出现同样问题,确认显卡主板都没有问题,望大神不吝赐教指点,诚心求教谢谢!!!

网友:
先更新一下BIOS吧

楼主:
先前用的是微星B150M,集显正常,独立显卡点不亮,后来换了华硕的Z370,同样无法点亮独立显卡,独立显卡正常(两次都烧显卡供电电源线),两次用的不是同一张显卡,确认显卡正常,板子上别的U也正常,觉得这事太诡异了

网友:
CPU问题呗 第一槽直通CPU

网友:
换个X1的pcie设备试试,如果能用那就是主板问题,如果不能用那主板CPU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那就是CPU的问题喽

网友:
换块显卡不就 反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