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ep43 -ds3l cpu mos管短路 换了之后还烧

楼主(2019-10-16):
技嘉ep43 -ds3l cpu mos管短路 换了之后开机 3秒ok,接着又烧了。。。。
4个 6612电源管理芯片  8脚对地阻值 测得都是9.5欧左右
请大神赐教

网友A:
太老了,早四年有块EP43T-S3L跟你一样也是烧的供电部分,懒得修直接辣鸡桶了,鸡架的板子也是越来越不行

网友B:
技嘉很爱烧MOS,话说楼主P43的板子还留着干嘛,换一块好点的又不贵

网友:
我一直用华擎的板板,比起技嘉很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个同款板子,同样的故障,烧MOS。被我拆原件了。拆的干干净净。

网友:
把烧管的一路的驱动芯片也一起换了。

网友C:
可拆掉那一路的mos亮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嘉很爱烧MOS,话说楼主P43的板子还留着干嘛,换一块好点的又不贵

主板 n块  只是学习加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拆掉那一路的mos亮机先

哦?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D:
屡烧管 换驱动芯片,再烧,换管 驱动 和 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老了,早四年有块EP43T-S3L跟你一样也是烧的供电部分,懒得修直接辣鸡桶了,鸡架的板子也是越来越不行 ...

我家里以前买过3个代次处理器的技嘉,无一例外,都坏了,买的华硕,一片都没坏过,技嘉的供货商还找过我推荐他们企业级的产品,被我以质量堪忧给丑拒了。

网友E:
用假负载开机,然后示波器测管脚和驱动IC的信号你会发现新大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屡烧管 换驱动芯片,再烧,换管 驱动 和 管理

驱动芯片长什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假负载开机,然后示波器测管脚和驱动IC的信号你会发现新大陆。

业余选手 没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