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充电应急LED灯

楼主(2019-10-16):
这灯7.6元,带充电线和质保卡,安卓充电口,与手机充电器通用。原以为很简单,结果拆开看了下超值,三档,第一档高亮,第二档普亮,第三档闪烁。十二颗灯珠,应该是6W,标60W,可能是相当60W的白炽灯的亮度。由于灯板用胶固定了的,不想往坏的拆,所以没看清充电电池的型号。还没试充满电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A:
灯板不就是粘的热熔胶吗?电吹风吹软了就下来了,放回去前用电风扇吹软了再粘回去啊,拆了一半儿就放弃,没劲
常见的这种灯,电池几百毫安到1000毫安左右吧,高档1-2小时,低档4-6小时

网友B:
充电指示灯都那么大功率啊,有点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板不就是粘的热熔胶吗?电吹风吹软了就下来了,放回去前用电风扇吹软了再粘回去啊,拆了一半儿就放弃,没 ...

算了,怕搞坏了,就拆到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指示灯都那么大功率啊,有点费电了

充电指示灯是挺亮的。

网友C:
至少有充电管理芯片,顺便有手电的三档调光。有一种圆口充电,只带一根USB转接线,没配充电器最坑,里面没保护电路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有充电管理芯片,顺便有手电的三档调光。有一种圆口充电,只带一根USB转接线,没配充电器最坑,里面没 ...

就是,这个充电时红灯,充满后转绿灯,还是做得比较好。

网友D:
还好吧,看用料暂时没缩水,再过段时间就不好说了,这个功率肯定没6W,估计在3-4W左右吧?牌子我看成耐克了

网友E:
60W。。。真敢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W。。。真敢写啊。。。

我也纳闷,为什么要标6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吧,看用料暂时没缩水,再过段时间就不好说了,这个功率肯定没6W,估计在3-4W左右吧?牌子我看成耐克了 ...

猛一看"耐克"。

网友F:
能否续航10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指示灯都那么大功率啊,有点费电了

LED厂,尽量多用自己手里的原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续航10小时。

卖家标称可以续航4-10小时,我没有实测过。

网友:
可以不错,做工好,质量上乘

网友:
引用 网友E:
60W。。。真敢写啊。。。

把宝贝页面一直往下拉到底,会发现商家在不起眼的地方有备注:50W-160W是指产品型号,是指数值越大 产品亮度越高。就好像20000M充电宝一样,你以为是参数,实际是型号。电器商家惯用的吸眼球伎俩。

网友(2020-05-12):
我也4.9先买了一个,拆开一看,居然有一节18650,充电管理芯片和三挡调节。后边搞活动3.9,又入手2个,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产品诚意十足。还有,相当于60W白炽灯亮度,现在是写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