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两个维盟FBM943W5.8G 和FBM220W求维盟固件刷机

楼主(2019-10-16):
新入两个维盟FBM943W5.8G 和FBM220W求维盟固件刷机

网友:
这东西就固件值钱,刷了就更不值钱了。

网友:
原固件比其他都值钱,建议卖闪存吧

网友:
这东西刷第三方固件?官方固件比这货的硬件值钱多了,和这货硬件参数一样或比它高的也才几十元。如果要官方最新固件,可以去官网留言,然后客服会联系你或直接发到你邮箱的。

网友A:
维盟以前刚出来是做软路由的,当年很佩服他的小包策略,可以做到一台电脑迅雷下载满载,其他3台电脑打CS连外网服务器延时超低,而限速只选择了智能,而我用的还是破X版,后来就出硬路由了,就再也没用过了,但是以前问过朋友说维盟还没堕落,你是要刷更新的维盟固件还是要刷其他固件?刷其他固件我就不太建议了,

楼主(2019-11-21):
引用 网友A:
维盟以前刚出来是做软路由的,当年很佩服他的小包策略,可以做到一台电脑迅雷下载满载,其他3台电脑打CS连 ...

刷回维盟的固件,这个是万商的固件

网友(2021-08-19):
不知道楼主刷回去没有,想请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