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优仪高万用表测量它自身带的9V电池电压后万用表损坏

楼主(2019-10-16):
优仪高万用表UA70B,测量过程中显示屏出现所有字符,就像刚开机自检时那样,然后所有档位功能都不能使用,测量时显示屏无数据显示,均为换挡时的初始显示,保险丝未损坏,恳请高手指点是什么故障,能自己动手恢复正常吗?

网友:
不应该坏啊

网友:
医者能以不自医

网友A:
估计不用修了,主芯片可能损坏

网友:
换了710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用修了,主芯片可能损坏

好难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用修了,主芯片可能损坏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网友B:
为什么看了标题我忍不住笑了呢
这个脑洞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看了标题我忍不住笑了呢
这个脑洞好大

突然间的念头,想知道电池的电压,结果……

网友C:
呵呵!万用表不能测量正在给自己供电的电池电压,数字表和指针表都是.容易烧表.早年间我试过.要找原因,找份图纸看就明白了.  当然,不排除有能测自身电池的----或许,万用表的设计方案更新了!

网友:
没研究过优仪高,这型号用的智障片9721??按理说不会坏,相当于正负短接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万用表不能测量正在给自己供电的电池电压,数字表和指针表都是.容易烧表.早年间我试过.要找原因,找份图 ...

不明白啊,也不知怎么,突然就那么做了,然后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看老站帖子,我已经详细解释过原因和操作方法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3167&ds=1&pag ...

谢谢指教!

网友:
也这样烧坏过一个万用表,好在问题不大,只是烧了一个三极管。有的表可以,有的表不能这样测。

网友E:
屏幕有显示,芯片就有没被烧坏的可能性,先检查一下检测脚附近的电路吧,特别是保护电路

网友F:
找份图纸看就明白了.   恐怕是把芯片内部的供电电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幕有显示,芯片就有没被烧坏的可能性,先检查一下检测脚附近的电路吧,特别是保护电路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份图纸看就明白了.   恐怕是把芯片内部的供电电路烧了。

图纸不太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看老站帖子,我已经详细解释过原因和操作方法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3167
...

前段时间再转转也遇到卖家说测量9v电池损坏了,当时判断一定烧了主控,蜂鸣无反应,蜂鸣是主控直接驱动的,原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