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路由器tl-wr700n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9-10-16):
tplink的中继路由器tl-wr700n,有一天灯不亮了。撬开,把别的路由器3.3v电源接到这个路由器开关电源输出端电容两脚上,能正常工作。这样看来是电源出了问题。上图
通电测图中标的1,2脚之间的电压是324v;3,4脚之间是324v电压,5,6脚之间是5.81v,7,8脚之间是1.28v,9,10之没有输出。断电测11,13之间是通的,12,14之间是通的,9,10之间是通的。请问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断电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两黑色和红色的二级管都是大约0.5v的电压。
断电时,我测了下光耦靠电源芯片这端的两脚电阻是253KΩ,不应该是无穷大的吗,难道要拆下来测?

网友A:
估计ic没坏,测次级两低压电容的电压和掉电后电容两脚间电阻。怀疑次级有短路

网友:
量一下低压端整流二极管有没有断路,用个二极管串1K电阻接输出,看启动瞬间有没有闪亮一下。有的话查反馈部分和光耦

网友B:
网上搜一下TNY274的电路图参考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一下TNY274的电路图参考一下看看

搜了下,看不懂啊。请问这个地线怎么找在哪里,想试下这个电源芯片的输出,输入5.8v好像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ic没坏,测次级两低压电容的电压和掉电后电容两脚间电阻。怀疑次级有短路 ...

你说的次级是指9和10两脚吗,万用表测是通的,次级线圈两个点本来不就是要通的吗,不然次级线圈就断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下,看不懂啊。请问这个地线怎么找在哪里,想试下这个电源芯片的输出,输入5.8v好像没有问题 ...

在这里地线你理解为负极就是了,看你测量的结果芯片应该工作了,可能是反馈部分出了问题,检查光耦、输出整流管等。

网友C:
量了半天,输出电容端有没有电压呢?如果有但是低,那么检查光耦附近的431,如果没有,检查下输出整流二极管,感觉这个肖特基坏的概率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了半天,输出电容端有没有电压呢?如果有但是低,那么检查光耦附近的431,如果没有,检查下输出整流二极 ...

这个肖特基是好的,之前拆下来量过。输出端电容没有电压

网友D:
输入电容如果有电压,考虑变压器断线或者芯片坏,一般这种芯片坏是会炸开的,所以重点检查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容如果有电压,考虑变压器断线或者芯片坏,一般这种芯片坏是会炸开的,所以重点检查变压器 ...

我拆下来了光耦是好的,变压器怎么知道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容如果有电压,考虑变压器断线或者芯片坏,一般这种芯片坏是会炸开的,所以重点检查变压器 ...

变压器输出两脚电阻为零,是通的,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输出两脚电阻为零,是通的,怎么回事

正常的,输入两组线圈,输出一组都通的基本上就是正常的

楼主:
排除了这么多,看来只有电源芯片了,这个tny274芯片不知道怎么检测。另外这个电源没看到开关管,哪个是开关管

楼主:
还是换了个肖特基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