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电蚊拍,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小问题

楼主(2019-10-16):
很久没发贴了,今天刚好修了一个电蚊拍,发现个有意思的故障,特发上来分享下。电蚊拍故障一般就几种: 电池,三极管,微动按键等等。我修的这个充不上电,当然也就啪不了了,以我有限的水平检查了一番,发现是三极管D882短路了,一直在帮电池放电,哪还能正常工作,于是利用手上仅有的s8050替换,将就用吧,一个不行,就并联两个上。三下五除二就换好了,简单试了下,啪啪声回来了,挺简单的嘛,虽然本人水平有限,但是修这个也不在话下。
        修好了继续充电待用,第二天新的问题出现了,充满了才啪得一两下,又没声了,果然电池也不行了?铅酸还是LOW,换锂电才是王道。拆开量电压,4.34v,难道是虚电,内阻太大了吧,用18650试了下,啪,得了,换吧!拆掉铅酸,换好接线头,插上旧手机电池,然后???怎么不行?难道还挑电池?无标18650也不行,非得刚才的三星18650?这也太挑了吧,这个牌子的电蚊拍这么金贵啊!一个8050有点弱,可能不起振,多并联一个吧,或者是电池保护板的问题?电路的高频震荡影响了电池保护板正常工作?有趣的现象来了,当我用万用表串联测工作电流时,各种电池都能啪,但直接联电池就不行,到后来三星18650都不行了,于是开始怀疑人生。再后来,又发现了用鳄鱼夹连接线连接铅酸,也能正常啪,去掉了连接线不行,万用表测电流时,也是通过表笔线的,区别在于多走了一段导线,这段导线起什么作用?电阻or电感?试接了一个1Ω多的电阻,不行,试电感,ok了,原来是这样,可是原来不需要这个呀!三极管果然有讲究,换8050后不容易起振了。

网友A:
那是磁珠吗?不像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磁珠吗?不像电感

像是磁珠的元件,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感的一种,我也先试了电感,但这个效果更好,啪啪声更响。

网友B:
放大倍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倍数不够

补上清晰照,顺便请教各位,这个元件到底叫什么,记得是从显示器电路板拆下来的

网友C:
一般是D882做振荡管,电流也够放大倍数也够。

网友:
长知识了,这玩意儿还有讲究!

网友:
还能并联代用?见识了。那种也是电感吧,原板印有符号

网友:
两个三极管接成达林顿管,应该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D882做振荡管,电流也够放大倍数也够。

是D882,上面记错了,多并一个s8050
是怕功率不够

网友:
调整一下基极电阻试试,8050放大倍数和D882可能不一样,或大或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D882,上面记错了,多并一个s8050
是怕功率不够

淘宝上买D882回来换上吧,不贵,5个1块多钱包邮,用红包基本不花钱: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8642996438

网友:
那是一个电感,你用钳子夹碎会发现,两条腿连在一起的,中间什么都没有。

网友:
扼高频的,磁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买D882回来换上吧,不贵,5个1块多钱包邮,用红包基本不花钱: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优信现在免运费了?  以前是有几块钱运费的。
还是说满十元包邮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优信现在免运费了?  以前是有几块钱运费的。
还是说满十元包邮之类的?

现在全部免运费,看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914

网友:
还是参数不够β或I

网友:
把s8050的 基极电阻换个阻值的就好了,不用 磁珠或电感串入,

网友:
应该是8050电流比较小容易饱和的原因8050的放大倍数也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买D882回来换上吧,不贵,5个1块多钱包邮,用红包基本不花钱: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然而快递费1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