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线路由

楼主(2019-10-16):
  配置:
同一室。两条外线两个路由器:    L1(联通)+R1(无线路由器)   ,     L2(电信)+R2(无线路由器)。
R1、R2都是单WAN口,相互独立,不考虑网线串接。

室内有三台电脑:甲、乙、丙(接打印机)。三台都是双网卡(有线+无线),都是实线连接R1,WiFi连接R2。

  要求:
甲乙丙,可网上邻居、打印机共享。
甲乙丙,登录办公网ABC.org,必须走L2线路(电信)。  其余走L1线路。

  求助:
没有新设备:双WAN口路由器。
在现有设备情况下,如何设置R1、R2 的IP? 192.168.X.X?   .X.X设置成多大好?
听网友说“加个静态路由表即可”、“做个策略路由就行”。我也不太懂。求助一个脚本(路由命令行)。

网友:
安装NET协议转化即可

网友:
有线无线同时连接到两个网络默认走有线,L2在无线那边的话,要登陆办公网可以试试在浏览器设置走无线看看,设置代理,代理网关设置为无线路由网关,好像这样可以,以前设置过忘了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