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迷你小缝纫机用一次放在那里再用就坏了

楼主(2019-10-16):
买了一个小缝纫机,用了一次,放在那里。今天用就已经不行了,拆开一看,传动的塑料齿轮就已经裂开了。这种塑料尺呢,有什么办法修复吗?我现在搞了一点胶,粘了一下好像不行

楼主:
这个传动的塑料齿轮裂开了。传动轴取下来了,放在上面拍了一个照。本身是要放下去的。这个忽略。主要是这个齿轮裂开了。

楼主:
重新拍一下这个塑料齿轮,就是这种塑料齿轮,在那个铁杆上面固定的,上面已经裂开了,就是打滑已经没法用了,有什么胶可以粘一下吗?普通的不知道什么胶,我粘了一下好像不行。

网友:
那么多塑料件,看起来就不牢靠,就是个玩具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ab胶,好点的话,去某宝上买这种塑料齿轮吧,最好买尼龙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买黄铜齿轮。说实话,这里面这么多齿轮全是塑料的,看着像闹着玩似的。打印机里也有塑料齿轮,但小的基本上都是金属材质的。

网友:
3d打印一个

话说几百块买个正儿八经的家用缝纫机不好吗

网友:
401胶水不行吗?

网友:
就是玩具啊, 别修了, 因为一旦开始了, 其他的塑料齿轮会依次断开的...

网友:
没意思,别费精力了,修好也用不了多久。这东西真的只是玩具,稍有用力就磨损就变形,然后给你的缝线出来稀奇古怪的毛病。

网友:
AB胶?实在不行自己做个齿轮

网友:
先在齿轮凸起的圆柱,捆几圈细铁丝,然后胶水固定。应该买金属的缝鞋机好些,最好有皮带轮结构可以接电机,万向缝纫,只不过微型摆梭,和微型副线轴不好找。或者几百元蝴蝶缝纫机,里面也全金属结构,金属摆梭和副线轴通用。

网友:
本来就没打算让你用多久

网友:
国产家用缝纫机也不算很贵,蜻蜓蝴蝶什么的,一步到位,少折腾,最后算总账会发现反而一步到位是最省时省力的选择。

网友:
我去!那么简单。。。我有一个用了一次就坏了,卡线。一直不敢自己拆,怕拆散了

网友:
做工好,质量扎实

网友:
我买的飞跃,挺好用。

网友:
不明白 为啥国产还在制造这些垃圾

网友:
本来就不是个正经东西,出大力的齿轮也用塑料,铁就那么值钱?还是根不想让人家长时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