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新款优利德UT139B

楼主(2019-10-16):
18年买的,136B是100多点,139B是200不到。之前一直用的华谊,价格嘛,华谊当时买的时候好像是300多点。功能倒是蛮全的,温度。LCR。占空比,自动量程,计量条反正基本不缺,至于精度嘛,平时也就修修板子测个好坏,所以对于精度一直要求不高,反正都是换零件。
但是华谊的做工确实不敢恭维,那表送给老哥去耍去了。当时确实拍了详细的拆机照的,可惜一直很懒,拖着拖着一刷机就没了,有机会在弄回来拆开拍照详解吧。不过真不建议买华谊,精度确实差,外壳很硬,不论冬夏都很硬,光拆外套就得一字螺丝刀伺候才脱得下来,真的,而内部元器件焊接都很一般,300多的表还不如优利德200左右的货
但是我也真不建议买优利德,我主要修东西只是测好坏,对于精度几乎可以不需要所以这次我买表都是挑便宜的看,买之前也在数码之家看了很多友友的经验才下手的,其实用万用表不论精度还是质量还是买个好的。哎~奈何包中银子~~~罢了。
如果预算能到500的话还是挑个外牌的吧,有些事说多了就唧唧歪歪了。预算300以下,建议买老货,我说的老货不是二手,而是指那种卖了很多年的老产品,这类老产品缺点少,而且价格还亲民。

楼主:
忘了说最重要的了,现在补充下,UT139的表背光有缺陷,如果两节电池的电压分别都是1.2伏及以下的话是不能开启背光的,必须1.3伏才能开启背光。而且背光很惨淡很惨淡很惨淡,就算是南孚新电池也用不了多久,主要是背光我用电源测试过必须单节满1.5电源,两节电3V电压才能正常开亮背光,不然这货的背光连荧光都不如。敲重点。简单来说就是优利德的表基本耗电量高于其他同类品牌。

网友:
3v的供电估计点不亮led吧

网友A:
貌似还是硬封的,可以改锂电串个4007使用

网友:
不是9V电池的,好评!

网友:
D3封装好大哈哈

网友:
优利德在国产算还好的了,你去电子市场里面推荐的杂牌表简直不能用

网友(2020-07-11):
2020年,新货变了,主板不一样了。

网友:
新货反而用了牛屎了,惨不忍睹啊

网友:
这牌子,算不错了。

网友(2021-02-08):
引用 楼主:
忘了说最重要的了,现在补充下,UT139的表背光有缺陷,如果两节电池的电压分别都是1.2伏及以下的话是不能开 ...

华谊当时买的时候好像是300多点。功能倒是蛮全的,温度。LCR。占空比,自动量程,计量条反正基本不缺

华谊哪个?

网友(2024-01-09):
引用 网友A:
貌似还是硬封的,可以改锂电串个4007使用

硬芯哪个芯片不是主芯,脚不对,旁边的一大坨才是主芯

网友:
不错,两个表,也是优利德的。

网友:
耗电就有点那啥了。

网友:
优德利的低端货,除速度慢一点,其它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