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个尚朋堂电磁炉,E0没治+20190927

楼主(2019-10-16):
20190927
    早上照旧,当骑车来到离门市不到100米的建筑工地外边时,多管火箭炮响了,

    “正当  梨花  开遍了天涯  ,和尚  瞟着  柔曼的轻纱”

    赶紧靠边接电话,是陌生号码,是个老头,问我怎么不在门市啊,什么时候能来啊。

    我说,离门市就剩100米了,在西边西门口这边呢。

    他说,半小时能来不?(你当我是怪蜗牛奇奇啊?)

    我说,有这说话的工夫就到了。啊,那你赶紧来吧,我等你一会。

    于是,收线,上车,很快来到门市,这个老头乍看挺像老寇的,

    穿身淡绿发白的那种冯巩西服,个头不高,在一个三轮上等着我呢,

    我过来,开门,他也跟着进来了。

    我一看,这是修什么啊,一大堆,一个翻盖万利达黑色DVD,一个白色的中九定位盒子,俩遥控,

    自制的红白头莲花转3.5立体声插头,中间缠着黑胶带都起皮了,这胶带不是卷,不是缠,是做标签一样对折一下就完了,

    他说这玩意不出图像了(中国的汉语脖大颈深啊,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他也不知道这俩头哪个是AorV,每次办事(看电视)都胡插一番,

    什么时候叫唤(出信号了)了,就插对了眼了,

    我第一次插,不得要领,可能是插错了,没叫唤,

    所以,又对调一次,再插,这回出来色了,我说这不没事吗?

    他说,就是出不来图像啊?(人家他那出不来图像,是出不了台,我理解的出不来图像是黑屏三无。)

    我说你连锅都不背来,我怎么给你鼓捣出图像来啊?又不是地面波?

    他说,你合着干不了呗?(你说这叫人话吗?你一大早的催我来,来了不开门就给你拾掇,

    弄半天,落你这么个评价,干不了?问题是你就算把锅弄来,我调好了你回去不还是看不了吗?

    同样说一句话,干不了,和没这项业务,或者我们这不卖这玩意,不揽这活儿说出来感受不同,

    你跑这里,麻烦人家半天,不领情不道谢,还拽给人家一句干不了,合适吗?)

    我说,我这连个做饭的锅都没有,我拿什么给你调去?

    去西边新建街上,找卖这个的,让他们给你想办法,

    最好是找个人上门给你调,这玩意用手机卡定位的,你换了地方不行。

    他说:“瞎掰,我这个从小辛集人家给调好了,我回去按的,都没事。”

    我真无语了,反正我们家那个自调好后,都没敢水平挪过地方,

    老太太擦桌子后,还得像祖宗牌位一样,原样规规矩矩的放回去,

    唯恐这活祖宗不干活了,还得再联系人家麻烦人家给重新调。

    我把这组东西的220拔了,给他,他还得挨个把连接线插头都拔了,

    我说,有必要吗,去了还得再插,这成天抽插抽插的,不累啊,插着什么事也不碍啊?

    他说省得路上颠坏了(我看这位确实有病,机器都不怕颠坏了,这本该在机器插的插头们,都拔下来有什么用?你就是插--洞有瘾吧?)

    我心里也有气, 我说,那赶紧去吧,找人家给调去吧,别挡隔你那宝贵时间。

    他临走又赞扬我一句“干不了不早说,等你等了半天。艹”

    我真无语,客气的回了一句,我让你等了。艹,山炮。

    一上午无活,2019年9月27日16:20:18

    下午3点出来,跑车库去,看换了车轮的车子,果然,有误差,碟蹭帮,家里家什要啥没啥,多数都弄倒西边去了,

    这边有,也不知道在哪里深埋着,捡的泡沫塑料用发车轮的编织袋装得比人高,里边进不去,只能找到啥算啥,

    14的,17的,一头14一头17 的都有,就没15的扳手,只好用难使的活扳手,凑合弄,

    这个费劲,想垫圈,真垫不了,没地方,只好拉倒,

    弄了一手油,结果装回去,发现链条怎么不跟牙盘说话了,离那么远,这个怎么骑啊?

    后来又拆下来后轮,想来想去,哦,应该牙盘得压住一部分链条才对,改完了没事了,

    发现这个的碟片靠里,可通过调整螺丝找正了,又没有六角,

    只好拿那种6个头的很便宜的葫芦肚的红色黑橡胶把的组合改锥,

    它的头正好合适,倒过来将尖插进改锥管里边,用六角去调,

    万幸,调的动,可以错开摩擦面,这样,终于没有摩擦声了,装上,骑着上班吧,

    感觉这个圈换上后,有珠子的骨碌感觉,一蹬就有响动,莫非中轴也要坏?

    NND,腹部双痔,祸不单行,反正这一路上,骑着提心吊胆的,

    这玩意提速太难,而且辐条也比原来细,可不敢像之前那样傻骑了,稳稳当当的慢慢骑吧,适应适应再说。

    来门市还是无活,这个月算是完了,跟往年一样。2019年9月27日16:32:21

    整18点,来一位,电三轮充电2¥,这也是今天唯一的进项。比没有强。2019年9月27日18:21:33

楼主:
   电磁炉是老爷子捡回来的,毛病就是EO,查也就是滤波5UF只有3.6,其他正常,开始因为调阻坏,变大了,换了一个调阻,无效,后来查相关电阻们都正常,实在找不到毛病了,修了好几天,回头不行就得;拉根线外挂个5UF电容试试了

网友A:
算老货了,铜盘。电容外观少见。散热片小点,12Ⅴ风扇少见。弄过一个15Ⅴ,常用18V。继续修,查查大电阻。
疑问:咋知道调阻阻值原来多大?

网友:
这个电磁炉的线圈有特色

网友:
这老货值得折腾,估计5μ电容有毛病,万用表也只能测容量,ESR什么的测不了,有合适的电容换个上去试试。

网友:
作为一个专业修家电的,你的意思是这个电磁炉你干不了喽?干不了也得想办法干啊,反正一天到晚也没事干

网友:
死磕它,干翻它

网友:
这设计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种原件,只能说和尚朋堂不符。

网友:
不给钱的活儿,干起来就是没劲头儿是不是

网友:
这回就有事情干啦。反正在店里也是闲的没法。研究下电磁炉这也不错 哈哈。

网友:
,跟我一样,喜欢捡破烂。。手不能停。。。电磁炉不是大管坏,应该好修。

网友B:
老头是有病 电磁炉电容居然是cbb封装 有点意思 我家的美的这几天有点问题 有时候风扇不转 拔插头叉开看看没事 装上好了 挪个窝又不转了 再从开又转了 这啥毛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老货了,铜盘。电容外观少见。散热片小点,12Ⅴ风扇少见。弄过一个15Ⅴ,常用18V。继续修,查查大电阻。
...

上面有冲压的5K字样,所以最大不可能超过5K欧。现在实际电阻已经大于5K了,那它显然是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头是有病 电磁炉电容居然是cbb封装 有点意思 我家的美的这几天有点问题 有时候风扇不转 拔插头叉开看看没 ...

是不是风扇不行了?我家的美的电磁炉之前有一次烧了保险电阻,修好后发现有的时候开机的时候风扇有很大的振动的噪音,但不是每次都有,风扇拆下来单独供电转起来也正常,后来我重新买了个风扇换掉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风扇不行了?我家的美的电磁炉之前有一次烧了保险电阻,修好后发现有的时候开机的时候风扇有很大的 ...

我不敢确定哪的问题 现在就是基本每天会出现一下 开机不转 关机不拔插头 然后等一会 像是温控启动了 风扇转起来转一会停了 在开机风扇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敢确定哪的问题 现在就是基本每天会出现一下 开机不转 关机不拔插头 然后等一会 像是温控启动了 风扇 ...

美的的电路图网上很多的,你找一下你板号对应的图纸,看一下风扇的电路,一般是单片机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的,先给风扇单独供电看是不是因为缺油导致启动的时候转动困难啥的,如果排除了风扇本身的问题,就查一下风扇相关的电路上的元件,这部分电路并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的的电路图网上很多的,你找一下你板号对应的图纸,看一下风扇的电路,一般是单片机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 ...

好的 不转了研究研究

网友:
求助,我有个电磁炉,这个位置焊锡热化了,插件都掉了,怎么上焊锡
用的是你的图,我试了一次,电路板和插件都带锈不吃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老货了,铜盘。电容外观少见。散热片小点,12Ⅴ风扇少见。弄过一个15Ⅴ,常用18V。继续修,查查大电阻。
...

常规报错,不捡锅的元件都排除掉了,没结果,这种电容,金灶电磁炉喜欢用。基本上跟彩电行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