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菜鸟慎入!小米手机电池毛病的“带电”解决

楼主(2019-10-16):
如果手机患上了爱重启,电池发热的毛病,测量电池内阻大,不一定是电池该换了,也可能是我遇到的这种奇葩毛病!
修好的电池,看的出来哪里修过吗

以下部分危险,菜鸟退散
去除部分塑料,小刀挖掉黑胶,千万别把电池弄破了

罪魁祸首露出来了

上烙铁,镊子请他下来,手千万别抖

刮开焊盘,准备短接

焊上一大坨晶晶亮的焊锡,再检测内阻,瞬间小多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厉害!

网友:
把限流电阻去掉了?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粗粮故意这样设计的吧?好让你换电池

网友:
更换那个限流电阻不可以吗

网友A:
这什么电池,怎么颜色和我差那么多???

网友B:
三星电池里有一块类似碳或者石墨一样的东西,那东西好像也是限流的,老手机都会出现莫名关机或者断电,就是那快东西惹得,拆了短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电池,怎么颜色和我差那么多???

早期有彩色版的,你都是后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电池里有一块类似碳或者石墨一样的东西,那东西好像也是限流的,老手机都会出现莫名关机或者断电,就是 ...

这个就是和你说的完全一样的元件,过流保护+温度保护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有彩色版的,你都是后期版

作为一个米粉,我居然不知道有彩色电池

网友:
居然能这样起死回生的

网友:
这个操作比较危险,弄不好要爆炸的

网友:
PTC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不敢弄,不敢弄!

我就烧过一块电池(不是手机的),我有个修手机的朋友,店子修手机时也烧过电池!

网友:
手里有MI2S,现在就是电池发热,自己关机,无法开机

网友:
竟然是一块聚合物电池

网友:
这属于治标不治本吧,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电池老化了,内阻增大。这样做只是做比较大的风险换取了一定量的内阻,充电和放电保护都没了,用起危险不少。

网友:
为了电池钱这样做,不安全,买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C:
不安全不要做。设计师也不是傻子。一个团队的产品,肯定是验证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安全不要做。设计师也不是傻子。一个团队的产品,肯定是验证过的。

设计师才不是傻子,不是不管你5年以后的事,是故意让你5年以后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