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清洗索尼icf-sw20收音机短波转换开关,恢复短波接收功能

楼主(2019-10-16):
一直都很喜欢sw1的小巧精致,奈何不可得,最后机缘巧合得到了sony的sw20,到手就天线没了,还后壳缺了一块,自己找了基本合适的天线填上环氧树脂基本修好还算满意吧,更换了几个按键里面的锅仔片,里面都是黑乎乎了。用了一段时间,发现短波有些不对劲,基本确认波段开关也和锅仔片一样氧化了,wd40之类的应该也清洗不到,还是拆机清洗的好,最后吸锡器出马拆波段切换开关,最后成功修复,先将过程图片记录如下:

就不一一处理图片和做注解了

网友:
这样清洗保养一下,还能再用个几十年

网友:
谢谢分享,是个耐心细致活

网友:
修的不是收音机,是情怀

网友:
不是收音机,是情怀

网友:
修的不是收音机,是情怀,难忘的情怀。

网友(2020-03-10):
天线根部是硬伤,基本都裂了,楼主修的好,可否开展维修清洗工作

网友:
我有一个SW23,新还是很新的,不知道有没有收藏价值。

网友:
我的原装SONY也是波段转换开关也是折腾废了,拆下后默认FM,反正AM,SW信号差,FM只听听央广新闻,就懒得换。电位器、按键开关、扬声器等其它都不错。听它就是一种情怀。

网友:
修的不是收音机,是情怀,不舍的情怀。

网友A(2020-07-07):
这机子和SW22,设计的最大败笔就是那个音调开关,七绕八绕的,稍微接触不良就是无声,改动一下电路才行;还有就是那塑料喇叭,声音小、音质差;第三恶心的就是耳机只有一只响,想改动都没有位置。塑料件也差,太脆弱。
当然接收性能还不错,中短波都不差。
论使用方便,还是SW10/11好一些,声音大、音质较好,还是立体声,当然单片收音头的调频接收性能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和SW22,设计的最大败笔就是那个音调开关,七绕八绕的,稍微接触不良就是无声,改动一下电路才行;还 ...

10/11我都有,确实不错。sw20就是塑料外壳太脆了

网友(2021-06-16):
乐趣儿在其中

网友(2021-10-30):
最近也收到一个,这个波段开关,怎么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