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买一台示波器,请坛友支招

楼主(2019-10-16):
准备买一台示波器。
初步看中普源的 DS1102E 和 固纬的 GDS1102A-U
两台都是低端货,请有经验的坛友支支招,那一台相对好一点。

网友A:
买DS1102E差不多价的DS1054Z吧

网友:
DS1102E操作不太友好, DS1104Z略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DS1102E差不多价的DS1054Z吧

1054 50M的。。。

网友:
据说1054可以通过软件升级变成100M……

网友A:
可以改软件升级到10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软件升级到100m

就跟1052E升1102E一样么?

1054贵了,不敢下手哇

网友:
买DS1102E还不如鼎阳的SDS1122E+

价格比你便宜(1500左右,去年双11降到1200多),  屏幕比你大(7寸800*480), 带宽比你大(120M, 可免费升级到150M), 配的探头还是200M的

在1122E+面前,1102E根本没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