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886桥接不上老毛子固件

楼主(2019-10-16):
老毛子 潘多拉固件都试过了,TP886桥接不上,显示成功,但访问不了主路由IP 也没网络,按理来说WDS不也是可以桥接吗,这问题出在哪,

网友:
两台OP做WDS的话,两台都要用WDS模式的,潘多拉不知是不是一样?

网友A:
手动关闭TP的DHCP,再重启下试试。新版TP固件WDS,已不需要固定信道了。

网友B:
改成手动i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关闭TP的DHCP,再重启下试试。新版TP固件WDS,已不需要固定信道了。

dhcp关闭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手动ip试试

手动ip都试过了,

网友:
显示成功以后,拔电重启试试看,wds在我看来 是非常难用的~比wips差远了

网友:
TP的WDS就是个卵涨的功能,不好用还降速严重,折腾半天浪费时间。

网友C:
兼容问题,我的TP6600无法中继K2p官方固件。后来k2p刷老毛子,TP才中继成功。但TP中继降速很明显,一句话,TP就是垃圾。

网友:
显示桥接成功后,断电主路由,重启主路由。TP真的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兼容问题,我的TP6600无法中继K2p官方固件。后来k2p刷老毛子,TP才中继成功。但TP中继降速很明显,一句话, ...

两个都重启了,都 不行,桥接不上

网友:
你TP桥接其它路由行不行,行就是兼容问题,不行,这TP路由有病了。反正我觉得这TP是越来越垃圾。桥接降速很严重,我是用5G桥接(信号不错),2.4G作发射。理论应该能全速,可惜呵呵。

网友:
只记得如果是TP9343的芯片的话, 可以通过硬改过刷TP 的 海外版 WA开头的固件, 基本上各种中继, 客户端, 多SSID等模式全部都有了, 可以连任何上级路由器, 功能很强大

网友(2021-01-19):
应该是设置没搞好 我也是这样

网友:
TP的WDS只能认它自家的,其它的很难成功。

网友:
信道都设高点 13试试

网友(2021-04-16):
主路由器开启AP Client + AP,选lan模式,副路由器在开启wds模式。
网上有人试过成功了。

补充内容 (2021-4-18 15:33):
现在一想,感觉不对。网上这人的方法搞反了吧?

网友:
应该是老毛子那边设置一下 类似2楼那位朋友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