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哪根是进气,哪根是出气啊,西门子冰箱压缩机

楼主(2019-10-16):
直接上图吧,坛里高人多, 图里两根铜管哪根是进哪根是出啊,想一步到位,管子套上就不想拔下来了。

网友:
玩这?一旦有火花或有火完蛋

网友A:
R-32的玩意,你敢玩?

网友:
做小型空气压缩机?做喷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2的玩意,你敢玩?

制冷剂能点燃吗?我见别人加昂,都是叼着烟看着表

网友B:
哈哈哈··小打气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小打气泵啊!

是滴,接到一半,后面架子还没想好怎么搞,先跑起来再说,喷笔都躺了好久了

网友:
看粗细,一般进气大出气小

网友:
你这是拿地雷在玩

网友:
净水器储压不行把,不耐高压。建议用氟利昂加注后剩下的瓶子,几块钱就买到了,而且还耐高压。

网友:
管子都切了,冷媒早就漏完了

网友:
实在不行,气孔附近放一根铁丝,挂着羽毛塑料膜等很轻的物体,吹动明显的是出气孔。

网友:
蓝色部分往后推,管子就能拔出来

网友:
手指头按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滴,接到一半,后面架子还没想好怎么搞,先跑起来再说,喷笔都躺了好久了 ...

做小模型用的?

网友:
也有跟楼主差不多的想法,已经跟朋友拿了个冷媒瓶,也有小的冰箱压缩机,就是简单装了下回气太慢,不知道哪种压缩机快一点,也轻便的那种

楼主:
最新更新,瓶子炸了,花15大洋买了满瓶的404冷媒20磅,内存压力8公斤以上。
冷媒接口非英非公,要专门的接头。
冷媒罐阀本身单向阀,头子锯了再胶上。
电子阀阈值7kg。
装好后感觉不如在罐子上打孔装各路接头来得顺眼。

网友:
最新更新,瓶子炸了.......楼主没事吧

网友:
通上电一转就告诉你那个是进那个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