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看,我的电烙铁吃锡多好!!!

楼主(2019-10-16):
搞了3套白光T12 (有病,中毒太深?)

但还是喜欢我的黄花内热50wa,原因:
1.烙铁头够粗够大,男人就是喜欢粗大。
2.吃锡面大。可以挂很多锡。我喜欢先挂锡再焊接。

用纱布打磨光滑,再插上电,同时把电烙铁插到松香里,等一会,估计能融化焊锡的时候挂锡。断电。下次直接使用。

~~~~~~~~~~~~~~~~
白光T12除了发热快以外,缺点很明显:
1.因为发热芯很小,吃锡面也很小。(原先听大家说中马蹄好,但是买了bcf2中马蹄,感觉吃锡面太小了,不好用。所以平时用尖头多。
2.发热芯很小,没手感。
3.有待发现。。。。。。。。

~~~~~~~~~~~~~~
图片中有一套缺104电容。买了100个102和100个103,就是没有买1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焊锡成色,不是什么好锡

再好的锡挂烙铁上久了都会变差,加点助焊剂又复活

网友:
我一个936刀头用了十多年都没坏过。

网友B:
吃锡好不好不是这样看的。
你先用海绵或者铜丝球把头子清理干净,再把焊锡丝放烙铁一个点上,焊锡很快浸润并布满整个面,那才叫吃锡好。

网友:
焊头重要,焊锡也重要,回温更重要

网友C:
女人才喜欢粗大。你要那么大的烙铁头干什么?我们一般都是修修小东西而已

网友A:
看焊锡成色,不是什么好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焊锡成色,不是什么好锡

有日本千崎,好几十一卷,舍不得用。平时都用垃圾焊锡。只有比较重要,对焊锡要求高的地方才用。

垃圾锡都能挂的这么好,说明吃锡好。

网友D:
我的老黄外热花烙铁表示很淡定,服役10+年,至今只近来换了一个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老黄外热花烙铁表示很淡定,服役10+年,至今只近来换了一个头子

多少瓦的?用的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锡好不好不是这样看的。
你先用海绵或者铜丝球把头子清理干净,再把焊锡丝放烙铁一个点上,焊锡很快浸润 ...

学习了。这样看来还是T12发热芯bcf2中马蹄吃锡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少瓦的?用的多吗?

60W,好像是905C吧,业余使用算多,但肯定比不上流水线上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W,好像是905C吧,业余使用算多,但肯定比不上流水线上的使用

以前超过20块钱的电烙铁质量都不差。更何况是黄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女人才喜欢粗大。你要那么大的烙铁头干什么?我们一般都是修修小东西而已 ...

让村长说两句

网友:
这头子焊大件,修个手机不行

网友:
最后一个最好,够粗!

网友E:
工业大热容电烙铁
60W,烙铁头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业大热容电烙铁
60W,烙铁头巨大

这么粗大,是焊什么的?

网友:
原用来焊电动车电池接线柱的说,,,因热容大拆电脑,,电源上的电容非常好拆的,,白光T12系列头不是它对手

网友:
你没有入病久,我想把t12全部收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