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12年UNIGEN 512G固态 SF2281掉盘还能抢救一下吗?

楼主(2019-10-16):
12年UNIGEN 512G固态,服务器备件,现在使用笔记本装系统卡死,连接硬盘盒拷小文件没事,拷大文件会掉盘,然后要重新分区才能识别。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抢救一下吗?

硬盘正面

硬盘正面

硬盘反面

硬盘反面

crystaldiskinfo信息

crystaldiskinfo信息

crystaldiskinfo信息

拆解看一下里面的构造。

主控板正面

主控板正面

主控板正面背面

主控板正面背面

SF2281-VB1主控,16贴因特尔29F32B08JCME2组成512G。

主控

主控

芯片

芯片

网友:
没那许多电容,2281的有大神应该可以开吧。

网友A:
开卡就好了,翻翻论坛老贴,没啥难度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啊

网友B:
这个重新开卡就好了。颗粒不错的

网友:
估计硬件有问题了。都不是掉固件

网友C:
靠 一个杂牌固态用的都是英特尔正片闪存颗粒,一线品牌都是用颗粒厂淘汰不合格的垃圾片来生产。这都什么逻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靠 一个杂牌固态用的都是英特尔正片闪存颗粒,一线品牌都是用颗粒厂淘汰不合格的垃圾片来生产。这都什么逻 ...

12年前,还是XP时代,还很少有ss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2年前,还是XP时代,还很少有ssd

现在的一线大厂生产的固态硬盘所用的闪存颗粒还不如12年前的生产的固态硬盘的用料呢,固态硬盘 唉 年年不如年年

网友:
楼上都是一群啥眼神啊。。。楼主说12年的。。。可不是12年前的。。。12年前的SSD容量没这么大不说2281的哥哥SF1XXX都没生下来呢

网友:
重新开卡试试吧,不过期望不要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一线大厂生产的固态硬盘所用的闪存颗粒还不如12年前的生产的固态硬盘的用料呢,固态硬盘 唉 年年不 ...

价格呢,12年的固态什么价格,现在的固态什么价格,跟当年的机械都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 一个杂牌固态用的都是英特尔正片闪存颗粒,一线品牌都是用颗粒厂淘汰不合格的垃圾片来生产。这都什么逻 ...

什么叫杂牌?不认识就不要乱评论, 优力勤股份有限公司 Unigen Unigen IPC&DataCenter研发团队更是同时拥有与全球各大PC OEM大厂合作深入定制硬件和固件的SSD经验

网友E:
是不是放置了一段时间,没有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放置了一段时间,没有通电?

是的是的,当备件一直放在那里,好久没通过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就好了,翻翻论坛老贴,没啥难度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重新开卡就好了。颗粒不错的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