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烽火HG680-V电视盒子

楼主(2019-10-16):
转转上面买了两个坏的烽火HG680-V电视盒子。没有电源,带遥控器。
拿回来测试了一下,一台反复重启,一台只通电,接显示器没反应。
断电重启的那台检查发现是开关坏了。接显示器没反应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行的话只能拆零件了。
网上找了个刷机包感觉不好,遥控器不能用。请问哪位有ROM,能否分享一下。

金士顿的512MB的内存,两个1GB

mtk的无线方案,和金士顿的8G emmc

按住这个按钮就可以刷机

网友:
机顶盒内存闪存用金士顿的颗粒还是首次见

网友A:
散热片谁粘的?想给它扣下来重新粘的举手!

网友:
遥控码不对可以用盒子助手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谁粘的?想给它扣下来重新粘的举手!

强迫症又犯了

网友:
https://pan.baidu.com/s/1BxgSlKpnoDi103s-UyVIew

你拿去试试,我没刷过,因为我没有这个盒子。

网友:
前两天刚折腾了一个hg680k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谁粘的?想给它扣下来重新粘的举手!

+10086

歪歪扭扭的太丑

网友:
我就想知道多少钱买的

网友:
看背面阻容结构应该是海思的主控,找个包刷一下呢

网友B(2020-04-02):
这个盒子可以刷华为EC6108V9的固件,我试过。很好用。

网友(2021-07-10):
引用 网友B:
这个盒子可以刷华为EC6108V9的固件,我试过。很好用。

能说下是哪一个么,我刷了一个6108Ⅴ9-V9C…的通刷包,只亮灯不输出视频也没反应,变砖了。

网友(2022-07-30):
我有完美包 遥控可用  不用恢复出厂  一次搞定

网友(2022-09-23):
散热片这样粘有讲究?

网友:
双面板,DDR,这个设计很考验技术啊,

网友:
都是高手才能买这种路由,不然买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