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十几只AMC7135,最后还是用电阻限流。

楼主(2019-10-16):
AMC7135贴片太小了,还药焊接3个脚。太麻烦了,还是用我的1欧电阻限流。虽然效率低一点,但是也不会相差很多,同样的1瓦灯珠,同样的2200mah18650.使用时间不会相差20分钟。对于业余玩家来说,无所谓了。

网友:
7135也是线性的 相当于一个自动调节大小的电阻

网友A:
人家芯片是恒流,你用电阻效率且不说,随着电池电压下降电流也是变小,亮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芯片是恒流,你用电阻效率且不说,随着电池电压下降电流也是变小,亮度降低 ...

亮度降低刚好充电。我没装保护板。有好几块tp4056放那里吃灰,不想折腾。

网友B:
买错了吧,7335还可以

网友C:
7135都焊不好说明焊工不行,电阻限流其实也可以,电阻功率大点就好了,给手电筒用电池不用保护板,低于2.8好像点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错了吧,7335还可以

没买错。我测过。350毫安电流,led就已经很亮了,灯珠也不怎么发热,只是温的。

没必要再加大电流更亮。超过1A,铝基板都发烫严重了。

7335默认是1.2A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35都焊不好说明焊工不行,电阻限流其实也可以,电阻功率大点就好了,给手电筒用电池不用保护板,低于2.8 ...

嗯。是的。到了2.9就不怎么亮了。所以无需电池保护板。

买的是3瓦还是5瓦的水泥电阻忘记了。。。。。。。。。

不是焊不好。以我焊过一百个焊点的丰富经验焊接7135是小意思,何况我还有放大镜。。。。。。

网友D:
7135还是很好用的,体积小,像我做3档调光用电阻就不太适合了,还是7135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7135还是很好用的,体积小,像我做3档调光用电阻就不太适合了,还是7135比较合适。 ...

嗯是的。。。。。。。。。。。

网友:
一个是恒流,一个是限流。。。

技术水平差了一代了。。。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线性电路发热严重。还是开关恒流源更好。